副翼直升机的6通接收机可以搞定K8,玩无副直升机吗

楼主(2014-02-02):
一直玩有副的直升机,最近在练习自旋翻。科技在进步也该接触些新东西了,想研究一下无副的三轴陀螺仪。无副的炸鸡后修复看着貌似简单些,想搞无副翼的。
对于无副翼的一些东西,俺还是新手,望高手勿喷,在此虚心向大家学习了。

对于福特吧8通接收有个输出是S-BUS接口,接在K8的相应输入,然后再程序里搞定相关设置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于6通接收机呢,该怎么连接接线,是否要换遥控系统?

网友:
K8可以接普通模式接收机的。接线调试方法你百度VBAR就可以看到教程了,都是通用的。

网友:
6通配K8用普通接法完全适用,我250上就是这么整的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赐教,在下感激不尽,正在学习。

我的有副翼的控是6EX的,6个通道有副翼 升降 油门 尾舵 尾舵感度 螺距 的。

楼主:
接收過來的 AILE, ELEV,RUDD 訊號是用共用訊號線接在 RX-A 通道上.此通道注意不可帶电源。RX-A 通道是中間右方的接腳最右邊. V 字LOGO 朝上.此通道有三支接腳,由上而下是 AILE, ELEV, RUDD
如果搭配訊號線的顏色則是:
咖啡色/黑色 接 AILE紅色 接 ELEV黃色/ 白色 接 RUDD.所以下方照片由下而上是至接收,
RX-A: AILE,ELEV,RUDD
RX-B: PITCH (AUX1/CH6) (此埠可帶BEC電力)RX-C: VBar 尾舵感度線 (此埠可帶BEC電力)

至伺服器,
CH1-3 : CCPM伺服器 (由機尾往機頭看, CH1:ELEV,CH3(右邊):AILE, CH2(左邊): PITCH

RD: 尾舵伺服器

电调仍热接接收机3通道。
OK啦,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過來的 AILE, ELEV,RUDD 訊號是用共用訊號線接在 RX-A 通道上.此通道注意不可帶电源。RX-A 通道是中間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