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32铣床220v改造

楼主(2014-02-02):
看着身板皮实忍不住弄了台32铣床,原来是380v的现在家里用要改成220v的了

网友A:
在其中两条线并一个适当的电容就可以改220V的不过功率会降低

楼主:
弄回家好久了一直没时间弄,过年没事在家有活干了

这个是用面包车拉回来的,因为太重下车时是拆解下车的的确。

这个是用面包车拉回来的,因为太重下车时是拆解下车的的确。

楼主:
引用 楼主:
弄回家好久了一直没时间弄,过年没事在家有活干了

原来380v的电机居然是双速的1400/900,低速用于频繁的正反转可以降低机器负荷。用于攻丝很霸道。不过家里只有220v电源,这个电机只有换掉,随便问问有没有哪位用得上的可以出掉

1.5的双速电机,个头有3kw的电机那么大

1.5的双速电机,个头有3kw的电机那么大

这是控制器

这是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其中两条线并一个适当的电容就可以改220V的不过功率会降低

谢谢不过这样改的可靠性应该不高,适合应急用。现在要换电机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弄回家好久了一直没时间弄,过年没事在家有活干了

弄错了这个是换好电机的

楼主:
这个是一些自己加工的配件,见笑了

改造的配件

改造的配件

楼主:
这个是法兰与齿盘的连接杆

连接丝杆,12的钢筋加工的

连接丝杆,12的钢筋加工的

楼主:
这是连接法兰一头连接皮带轮一头连接齿轮.因为疏忽没注意到空位导致孔位干涉,不过应该没有问题将就用了

连接法兰

连接法兰

连接法兰

连接法兰

楼主:
大齿轮是摩托车上拆下来的,因为没有尼龙六个缓冲套是用橘子树加工的,希望它可以起到缓冲降噪的作用,不过也有可能导致运转不平衡,期待

大齿轮

大齿轮

楼主:
连接好的样子

遗憾的错误

遗憾的错误

侧面

侧面

这里可以看到大齿轮是两个拼的

这里可以看到大齿轮是两个拼的

网友B:
电机不要换,换了以后麻烦事多了。买一台220输入380输出的变频器。一切都解决了。改220以后一点劲也没有了。什么活也不用想干。窝囊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不要换,换了以后麻烦事多了。买一台220输入380输出的变频器。一切都解决了。改220以后一点劲也没有了 ...

不会吧

网友C:
原来的电机多钱

网友D:
我也在郁闷这个事情呢,看我电机的参数
380V6.48安
3千瓦50HZ
接法Y.
1430转的电机
我也是市电220V的  不知道怎么办!  上变频器?不知道和原来的功率比有没有出入

网友:
可以用变频器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郁闷这个事情呢,看我电机的参数
380V6.48安
3千瓦50HZ

把星型改接为角接个180---200UF耐压450V的电容就行了,改后电机功率220---230W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不要换,换了以后麻烦事多了。买一台220输入380输出的变频器。一切都解决了。改220以后一点劲也没有了 ...

问题是家里没380V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把星型改接为角接个180---200UF耐压450V的电容就行了,改后电机功率220---230W左右。

我今天把电机打开了 要清洗下油污在换轴承,看了电机里面出来就3根引线,原来的Y接法,你说的星型改接为角接个180---200UF耐压450V的电容就行了,改后电机功率220---230W左右我不明白,。。。。。。星型改接为角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郁闷这个事情呢,看我电机的参数
380V6.48安
3千瓦50HZ

其实用变频器是最省事的了,主要是我想变频器耐久性和可靠性没有直接接电机可靠,其实是压根就没用过变频器。不了解它的寿命,维护,维修等等。而且这个电机是现成的两极2800转的,也是为什么要改变速比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的电机多钱

你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不要换,换了以后麻烦事多了。买一台220输入380输出的变频器。一切都解决了。改220以后一点劲也没有了 ...

可靠点的变频器价位多少能推荐一款不呢

楼主:
这个是改制的支撑轴,原来的轴承位会抬高

改制的支撑轴

改制的支撑轴

楼主:
电机轴是24的齿轮孔22,现在要改到22.04-22.06跟齿轮过盈配合,为了省事,没拆除直接加工了

楼主:
电机这样安装一是如果装到安装孔上,新的基座孔会跟原来的基座孔干涉,二是这样装可以进行调节,齿轮的安装要求要比皮带轮的高点

安装电机

安装电机

楼主:
完工的样子,试机运行,噪音比皮带传动的大。管他的先用着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今天把电机打开了 要清洗下油污在换轴承,看了电机里面出来就3根引线,原来的Y接法,你说的星型改接为 ...

看看我改的,有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今天把电机打开了 要清洗下油污在换轴承,看了电机里面出来就3根引线,原来的Y接法,你说的星型改接为 ...

接着上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今天把电机打开了 要清洗下油污在换轴承,看了电机里面出来就3根引线,原来的Y接法,你说的星型改接为 ...

图片的顺序没有整理,就着几步就改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靠点的变频器价位多少能推荐一款不呢

兄弟过年好。很抱欠。我不知道哪款变频器适合你。因为我自己用的变频器没有一台是自己花钱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图片的顺序没有整理,就着几步就改好了。

把原来接着一起的三个线头分开。每个线头用电线引出,接到接线板上。顺序为U1,V1,W1. W2,U2,V2.反过来也可以。这样需要Y接法时,把U1,V1,W1接在一起。W2,U2,V2接380电压即可。220时怎么接自己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靠点的变频器价位多少能推荐一款不呢

之所以建议你不换电机是因为220电机没有双速的。换了以后没有那么多转速可变。用起来可能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原来接着一起的三个线头分开。每个线头用电线引出,接到接线板上。顺序为U1,V1,W1. W2,U2,V2.反过来也 ...

是这个意思

楼主:
教直湾蜗杆轴,先加热套钢管大致调教,然后再加热上车床这样调教。摩擦润滑用的铅笔碳粉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原来接着一起的三个线头分开。每个线头用电线引出,接到接线板上。顺序为U1,V1,W1. W2,U2,V2.反过来也 ...

我的电机是双速,4级6级的。上下两排一排三个接线桩。共六个接线柱。全开接下面三个桩接电是六级三角形接法7百多转。下面三个接一块,上面接电是y形4级接法14百多转。可以用220v变频器么,怎么解决功率不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