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雕刻机换刀的想法

楼主(2014-02-02):
     一般雕刻机是用ARTCAM 或者精雕编程 用MACH3或者维宏执行NC程序 我见在ARTCAM里选刀路的时候有很多刀选 还可以自己定义刀具。但是做好的模型只能粗加工做一次刀路 半精加做一次,精加又做一次 ,共执行三次,每次执行完手动换刀,对刀什么的 ,不能电脑自动换。 要换可能要用到单片机编程PLC什么的 ,太复杂, 能力有限搞不出。 刚看到有种意念控制的玩具(这是那个玩具的连接http://news.ctoy.com.cn/show-19929.html) 我查了下是用生物信号传感器芯片(参考资料: http://www.ctoy.com.cn/sell/show-845379.html)
      我想能不能用这个芯片开关连接到刀库步进电机上,当注意力集中到哪把刀上,就换哪把刀或者钻头,丝攻什么的。这样不用去记刀库里的编号,直径大小什么的所见既所得,就能方便的完成刀具装夹提高加工效率,但是有个问题:那个生物芯片可能可以识辨你注意力集不集中(即什么时候启动电机),但是不好识辨你的注意力是放在哪把刀或钻头,丝攻什么的上,步进电机应该什么时候停到你需要的那把刀上,怎样把识别反馈到步进电机里,是不是需要位置传感动器还是什么的。这个问题我想不通,有哪位高手可以给指点刀具识辨的问题,大谢了

楼主:
可能有的盆友打不开网址我把原文复制了:
      我在小时候有个梦想,只要想一下要做什么,事情马上就能够做完了。这个事情确实只能出现在梦里,可是有多少人想过,我们的意识确实可以变成一种力量,一种实际存在的力量。如果你不相信,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颠覆传统的玩具,我们不用动手,只需要盯着看一看就能让小球飘来飘去的玩具,并且可以进行双人对战哦。那我就带着大家一起看看这个让人热血沸腾的产品——意念方舟,如果你不信就接着往下看。

用脑电波玩耍的意念方舟我们在集中注意力时会产生脑电波,意念方舟运用了脑电图一类的技术,通过耳部和额头 ...

用脑电波玩耍的意念方舟我们在集中注意力时会产生脑电波,意念方舟运用了脑电图一类的技术,通过耳部和额头 ...

意念方舟的外盒,告诉我们这款玩具是通过大脑来控制

意念方舟的外盒,告诉我们这款玩具是通过大脑来控制

意念方舟的外盒,告诉我们这款玩具是通过大脑来控制

意念方舟的外盒,告诉我们这款玩具是通过大脑来控制

 在侧面设有开关键

 在侧面设有开关键

细长的轨道能够让我们尽情的享受集中注意力带来的乐趣

细长的轨道能够让我们尽情的享受集中注意力带来的乐趣

左侧按键为确认按钮,而右侧拨杆则可以选择游戏,并标注了第一玩家的位置

左侧按键为确认按钮,而右侧拨杆则可以选择游戏,并标注了第一玩家的位置

既然是对战游戏,那第二个玩家安置在另一侧,边上设有扬声器

既然是对战游戏,那第二个玩家安置在另一侧,边上设有扬声器

塑料泡沫的小球,包装中共有四个

塑料泡沫的小球,包装中共有四个

这里可以产生气流推起小球,注意力越集中,小球就会被吹得越高

这里可以产生气流推起小球,注意力越集中,小球就会被吹得越高

丰富的配件,我们可以将这些配件安装在轨道两侧,增加了游戏的难度

丰富的配件,我们可以将这些配件安装在轨道两侧,增加了游戏的难度

操控小球就需要这个头戴耳机了,每个耳机需要3节7号电池

操控小球就需要这个头戴耳机了,每个耳机需要3节7号电池

这个小芯片可以接受脑电波

这个小芯片可以接受脑电波

在使用时也需要将小夹子夹在耳朵上,并且需要选择“1”或者“2”两个角色

在使用时也需要将小夹子夹在耳朵上,并且需要选择“1”或者“2”两个角色

意念方舟玩具该怎么玩

意念方舟玩具该怎么玩

意念方舟需要4节1号电池供电意念方舟有七种游戏模式:

意念方舟需要4节1号电池供电意念方舟有七种游戏模式:

佩戴意念方舟的感应耳机时需要注意,一定要将小芯片那一面紧贴皮肤,中间不要压着头发,并且要将小夹子夹在 ...

佩戴意念方舟的感应耳机时需要注意,一定要将小芯片那一面紧贴皮肤,中间不要压着头发,并且要将小夹子夹在 ...

·脑力爆炸:简单地说,就是看看你的注意力集中的最高水平,也算是一种爆发力的表现。只需要在一瞬间集中注 ...

·脑力爆炸:简单地说,就是看看你的注意力集中的最高水平,也算是一种爆发力的表现。只需要在一瞬间集中注 ...

·耐力游戏:可单人进行也可双人。游戏的目标为,用尽量快的速度将小球推至另一侧,如果是双人对战,最后时 ...

·耐力游戏:可单人进行也可双人。游戏的目标为,用尽量快的速度将小球推至另一侧,如果是双人对战,最后时 ...

意念方舟最有趣的地方还是在于可以双人对战,不仅可以让自己的孩子学会集中注意力,也能够增进朋友之间的关 ...

意念方舟最有趣的地方还是在于可以双人对战,不仅可以让自己的孩子学会集中注意力,也能够增进朋友之间的关 ...

·自由模式:我们可以在自由模式进行各种操作,这就可以使用选购的配件了,通过意识的强弱进行高低变化最终 ...

·自由模式:我们可以在自由模式进行各种操作,这就可以使用选购的配件了,通过意识的强弱进行高低变化最终 ...

最后我来谈谈我觉得意念方舟的不足吧,首先是头戴耳机有点儿夹耳朵,但毕竟要从耳朵那里获得电波,换材质也 ...

最后我来谈谈我觉得意念方舟的不足吧,首先是头戴耳机有点儿夹耳朵,但毕竟要从耳朵那里获得电波,换材质也 ...

楼主:
这是生物信号传感器芯片的介绍:
神念科技公司介绍:
神念科技是全球单芯片生物电采集技术的领先者,核心技术为通过一个低成本,高集成度的芯片即可采集人的脑电或者心电等生物信号,并转换为通用的数字信号,实现与电子设备的智能交互。公司官网 · 公司产品专区 · 公司介绍下载 · 脑波技术应用大全 · 心电产品彩页下载 · 心电技术应用方案介绍 · 心电产品常用问答
TGAM模组简介:
TGAM模块包含了TGAT芯片,此生物信号传感器芯片的应用对许多消费行业都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突破了医用常规的湿传感器使用上的不便,TGAM和人体的接触只需要一个简单的干接触点。其先进的过滤技术可以排除日常生活中环境的噪音,让芯片能应用在医院以外一般用户的消费设备里。玩具公司美泰的Mindflex就因采用该芯片而被时代杂志评为世界百年最佳玩具奖。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消费类脑电传感器,其发行量已经超过了一百万片。
•   能直接连接干接触点,不像传统医学用的湿传感器使用时需要上导电胶
•   单EEG脑电通道,有3个接触点:EEG(脑电采集点)REF(参考点)GND(地线点)
•   上电后若接触点连续四秒没有采集到脑电或连续七秒收到差的脑电信号, 本智慧模块会通过“信号质量强度”发出信号差的警告,提醒用户调整传感器
•   先进的噪音过滤技术,能抗拒日常生活中环境里的各种干扰
•   低能耗,适合便携式消费产品的电池供电的设备
•   3.3伏供电下最大消耗为15毫安
•   原始脑电数据以512 Hz输出  产品彩页下载

网友:
楼主费这么大力气转来这里。

楼主:
楼主费这么大力气转来这里。
转这是小事,复制,粘贴的问题,找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思路 大事

网友:
冒昧地猜一句,楼主今年高中二年级吗?

网友:
高二也想不出这么神奇的事来。

网友:
以在下机械、电子盲的感觉,楼主,您有些走得太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