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下如何用2个接收机组14通道接收机

楼主(2014-02-02):
我用小斯,6208接收机,8个通道都占满了,要想控制相机快门以前就是另加一个遥控器,另加一个人控制,太麻烦了。一直听说T8FG能拓展成14通道,研究了一上午,终于搞定,真是非常简单。
没想到群里好多人也遇到这个问题,一想也是,什么收放、航灯、快门、模式切换啥的,8通确实不够用了,买原生14通的还贵,那么加个山寨接收机实现14通,就是最经济实惠的办法了。

有图有真相
我用的是FRSKY的TFR8S接收机,用一个跳线(我用的双头舵机线,把正负线拆下去了)把1、2通道的信号线短接到一起,就搞定了。就这么简单?对,就这么简单!
现在,这个接收机就工作在9-14通道模式下,从3通道开始到8通道,就是9-14通道,每个通道输出PWM信号,接上舵机,就可以工作了,另外别忘了给接收机供电,我的办法是用个双头杜邦线,从6208任一通道取电,插到TFR8S任一空闲通道上。
还有两个大家关心的问题:
1.必须是两个FRSKY接收机串联才能实现14通道吗?
答:完全没必要,这个接收机,短接后就是9-14通道接收机,另一个接收机你用啥都没关系,我的第一个接收机用SBUS,后面这个就是用PWM,也啥问题没有。而且就算你第一个接收机是14通的原生接收机,这个接收机也是9-14通道输出,要知道,遥控器可是一对多的。
2.两个接收机同时工作是否相互干扰?
答:目前从来没碰见过。接收机就是接收信号,完全没有相互干扰的道理。不过你第一个接收机如果是双向接收机,我可不敢肯定,没米没那么用过。

另外再分享个小斯双人控制的方法,这个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小斯的云台控制,是集成在第一接收机SBUS的7、8通道上的,这样的话,想单接个接收机单独控制都没有办法。
我的方法是买一个教练线,把7、8通道映射到学生机想要的控制通道上,使用混合功能,一直开启教练。
现在,如果需要的话,我就用6EX插上教练线,另一个人用6EX控制云台,这时,飞手也可以控制云台,不用时,把教练线一拔,飞手单独控制云台,啥都不用设置。

拿到高一的土豪们,我这个方法是不是相当有参考价值啊,有人这么玩的,记得分享下啊

网友:
好啊~~说得真好!!

网友:
楼主好人,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mark一下 回来慢慢看

网友:
真好!能多点图片就更好

网友:
楼主的方法,真实用。有经济又实惠,求你多点图片 说明那就更直观理解了 对你来说无非多拍一张2张照片 对我等的帮助可为大了去了 盼求!

楼主:
没啥可上图片的啊,就是把1、2通道的信号端一短接,然后就变成9-14通道输出了。实在是没啥可说的

网友:
楼主威武,我刚好也有这么个FRSKY 接收,型号和你一模一样。

网友:
楼主威武,有空我也试试。。。。

网友:
小斯有两个版本的固件 一个是7 8通道控制两个舵机,另一个版本是单7通道控制俯仰舵机 8通道闲置 可以加快门控制

网友A(2014-04-10):
楼主,我问问:
1、两个6208行不行?
2、两个接收之间怎么连接?
3、发射机是与哪个接收机对频?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问问:
1、两个6208行不行?
2、两个接收之间怎么连接?

1.6208不支持9-14通
2.两个接收之间完全可以不发生关系,你只当第二个接收机是9-14通道的单独接收机就行
3.对两个接收机都对频

网友(2014-07-17):
引用 楼主:
没啥可上图片的啊,就是把1、2通道的信号端一短接,然后就变成9-14通道输出了。实在是没啥可说的

tfr08s还是tfr08sb?tfr06行吗?

网友:
真好!一定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