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D10怎么对频

楼主(2014-02-02):
D10怎么对频啊?

楼主:
能说的具体些吗 ?   还有那个短路子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来的短路子.....拿直鸡来说..先插直击电池.然后开控.对上了直击会有吱吱的调整声音..

我的控是刚买的新控   以前没对过   接收机通电后一直快闪

网友:
通电就对得、、、刷机了,对其他的接受也很好对!没试过对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的具体些吗 ?   还有那个短路子是干什么用的?

配送的那个短接跳线是重置固定ID时用的,可以参看D10说明书中关于固定ID部分的说明

楼主:
多谢大家   已经对上了

网友B:
其实是很简单的,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是很简单的,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接通接收..然后开控....                       我买到手就直接对上了....没这么复杂

先接通电源确实自动对好,但是说明书上写的要先开控啊,先开控就一直闪烁。

网友C:
天地飞7是不是也这样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地飞7是不是也这样对?

我没用过   不过应该是一样的   对频其实很简单

网友:
我也D10,今天刚收控,回头肯定很多问题,加个好友吧。

网友(2014-03-08):
神控又在这里出现了

网友D:
小手一抖,拿分就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手一抖,拿分就走

押韵

网友:
楼上正解,不过,我插电之后尾舵机是死命地叫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