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拟器的问题!!

楼主(2014-02-02):
谁在用中文凤凰的模拟器啊?求教!!由于最近刚刚升级模拟器升为4.0的原来的是3.0是中文的现在4.0的是英文的谁可以教教我怎么搞???谢谢

网友:
卸载,重新装4.0M版本自动升级P

网友A:
现在已经到 Q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已经到 Q 了

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

凤凰最新版本 4.0Q

网友B:
如果在语言设置里面有中文。。。那只能换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在语言设置里面有中文。。。那只能换版本

是在文件里改还是在软件里改啊???

网友:
去论坛重新下载中文版4.0M,然后同样在模拟器讨论区下载4.0Q破解程序,把4.0M用模拟器自带刷新更新到4.0Q,然后用破解程序替换原启动文件。好了4.0Q破解完成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