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好盈铂金电调和普通电调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2-02):
好盈铂金系列Platinum-30A-Pro OPTO 电调速器好盈飞腾普通30A电调有什么区别???
真的不懂请教了。

顺便问一下做个6轴用什么电调好呢?经济实惠的,好一点的也行。

网友:
飞腾好像不支持6S。。

网友:
价钱的区别

网友A:
铂金支持2-6S的锂电,飞腾30A只支持2-4S的锂电,当然飞腾40A也支持2-6S锂电,都说盘式电机配飞腾很容易堵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铂金支持2-6S的锂电,飞腾30A只支持2-4S的锂电,当然飞腾40A也支持2-6S锂电,都说盘式电机配飞腾很容易堵转 ...

哦,谢谢啊学习了,我有天行者40A的这个可以上6轴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谢谢啊学习了,我有天行者40A的这个可以上6轴吗?

40A分2-3S和2-4S两种款式,2-3S的话可以上2212-2212的3S电机,2-4S可以上盘式电机,但是KV值不能低于5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A分2-3S和2-4S两种款式,2-3S的话可以上2212-2212的3S电机,2-4S可以上盘式电机,但是KV值不能低于500 ...

我的40a电调上4822kv490的,飞起来控制不住,有时乱飞,掉头,是不和这有关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40a电调上4822kv490的,飞起来控制不住,有时乱飞,掉头,是不和这有关啊。。

你用的几S电池,多大的桨,电调油门行程做没做,飞控参数是否调试正确,更换电机电池和桨,必须把飞控的各项参数从新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几S电池,多大的桨,电调油门行程做没做,飞控参数是否调试正确,更换电机电池和桨,必须把飞控的 ...

3s 5100mah,浆是1238的。一切都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