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5插头怎么固定

楼主(2014-02-02):
如题,那个塑料壳怎么才能完全固定?不然一不注意就拨出来,里面铜套外露会短路的。而且两个EC5对插也会顶出来

网友A:
把线穿过塑料套再焊接,焊好后往后退,可以动用锤子,塑料套里有个卡槽,很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线穿过塑料套再焊接,焊好后往后退,可以动用锤子,塑料套里有个卡槽,很紧的。

原来是这样,谢了!

网友B:
彩虹AMASS正品的,是焊好往前顶就卡住,顺槽(早期肯定是酱紫,后来如果改版了就不了解);
其余的,貌似都是逆槽,先把线穿过,焊完了往回顶,卡住。
你注意看插头上的槽前斜坡走向, 一看便知。

网友:
Youku上有视频,和xt150是一样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谢了!

又看了一眼我的EC5,没错从前往后装,拆卸时还是从前往后用个冲子冲出来。请再看一下你的插头,铜芯部分后端的凸台一边斜一边垂直,铜芯只能向斜的一边移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彩虹AMASS正品的,是焊好往前顶就卡住,顺槽(早期肯定是酱紫,后来如果改版了就不了解);
其余的,貌似 ...

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彩虹AMASS正品的,是焊好往前顶就卡住,顺槽(早期肯定是酱紫,后来如果改版了就不了解);
其余的,貌似 ...

.正好我买的也是Amass,等回家仔细观察下斜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