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168充电器求助!

楼主(2014-02-02):
现像!
BC168
充电器
,如:头天晚上睡觉插上两个3S 6200MAH的
电池
充电器上显示是3.8V 1A充电!睡觉去!
半夜起来一看显示屏,4.0V 安数显示为零!得在按一下充电键才会继续充电!
问一下各位大神这充电器的毛病还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A:
我的也有这样的现象啦!电压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有这样的现象啦!电压不定!
电源电压不稳定?怎么解决?

网友B:
设置的问题吧,168默认的充电时间好像是1小时,过了一小时自动就停了,需要设置下

网友C:
充电器都有最长时间和最大容量设置选项,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D:
楼上正解。。。。

网友E:
没遇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