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手JR FORZA 450不知道和450L比如何?

楼主(2014-02-02):
一直都飞亚拓的飞机,没接触过JR的飞机,想入一台FORZA 450 ,不知道情况如何。。。有飞过的哥们儿给介绍介绍感受。。。  看了几个场手飞FORZA450,3S原厂配置的,没发现有掉转情况,但毕竟他们是场手,咱的手没人家的厉害。。所以只能找飞的过的模友咨询一下。。。别买来就是后悔。。

网友:
没飞过,入x3吧,感觉很好,炸鸡配件也便宜。就是飞行时间短。

网友:
x3相当暴力,机身相比下有点弱,炸鸡比较容易坏
450L的原厂电子设备太差,机身还可以
jr450不是太了解,飞的人不是太多,但看视频也是相当不错的,特别是机身做工相当好,属于工艺品级别
要是我会选肯定不会选450L,另两台不好说我也不知道哪台好一些,但对于非专业飞手,我觉得都够飞了,它们的性能是我们榨不完的

网友:
JR450不是一个档次的静,没办法比的。

网友A:
JR Forza 450不後悔

网友:
JR的好,如果你有JR的DMSS格式发射机(XG7、8、11、14)那就更应该买,可以节省一个接收机,因为JR Forza 450使用接收陀螺一体机TAGS mini。目前我把TAGS mini装到亚拓450上用,很好,比3GX好!

楼主:
原来用的XG11后来出了。现在换FUTABA的控了。。用MB陀螺。。就不用JR的陀螺了。那个陀螺也不太会调整。。5号青岛JR上班了问一下,搞一台看看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JR Forza 450不後悔

这个 450 3S电机能否换6S的??因为我手里有好多6S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 450 3S电机能否换6S的??因为我手里有好多6S电池。。。

楼主再忍忍吧,看官网说,好像是这几天就会发布6s版本

网友B(2014-12-10):
贱人在大 陆玩的人相对少,我想配件不是很好买,应该配件也会挺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 450 3S电机能否换6S的??因为我手里有好多6S电池。。。

FORZA 450 EX用6S电,与FORZA 450相比电机、大桨、尾桨头罩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贱人在大 陆玩的人相对少,我想配件不是很好买,应该配件也会挺贵的

我想这应该就是jr无法进军大陆市场的主要原因吧,飞机要有强大的配件保障才能卖啊…… 刚买的450ex不知到时配件好不好买……

网友:
要说比质量好的话。RJ 450好!
通用性来说  450L
如果你经济水平允许,我觉得RJ 450你不会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