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请问FPV显示屏是安装在遥控器上科学~~还是买一个三脚架科学

楼主(2014-02-02):
请问FPV显示屏是安装在遥控器上科学~~还是安装在三脚架上科学~~~

看图片~~~

网友:
个人比较喜欢用三脚架,不过就是携带不太方便。
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科学不科学,完全看个人习惯。

网友:
个人喜欢三脚架

网友:
三脚架安全,不遮挡遥控信号,不用老低头,脖子不累

网友:
MS安在控上互相干扰的可能性大些,如果没干扰当然一体化方便一些。

网友A:
戴脑袋上科学

楼主:
谢谢了~~~~~~~明白了~~

网友:
架子吧···坐小椅子上多舒服

网友:
我的是安装在遥控器上的、携带方便、这样是挂脖子上、角度是万向的
自己做的安装架

网友:
我也喜欢用三脚架    这样比较灵活自由~

楼主:
决定了~~用三脚架~~~

网友:
看你是否要用平板天线,如果不用的话,就放控上好了,方便携带,如果要用到平板天线,那建议用三脚架,一起和天线安装在三脚架上

网友:
装遥控器上,会互相干扰,山脚架太麻烦,呆头上太重

网友(2014-08-30):
两种都用过 目前感觉还是控上方便 想往哪飞往哪飞 边走边飞 有个三脚架就呵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