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S4-V2航线测试。。。。。。。

楼主(2014-02-02):
航线没搞过,今天天不好雾霾4级风,小测试了一下,测试距离不到一公里,很棒测试成功。

正450异形

正450异形

网友:
零度的东西就是不错,,,,过年还搞飞机,,700异型机架可以把碳管锯短不,太大不好带,想搞个,600左右的,

网友:
S4还支持航点功能?

网友:
s4可以用航点?

网友A:
楼主  能把S4V2的手机连接软件发份给我么?  我的QQ 38182704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能把S4V2的手机连接软件发份给我么?  我的QQ 381827044

去官网上下就好,http://www.zerouav.com/cn/service/Download/Firmware/
手机端双子星的。

网友:
居然可以航点?

网友B:
可以追踪么??支持pc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追踪么??支持pc端么?

支持,这个飞控只是玩玩,航拍的话还是不要的好。

网友C:
还有航线飞行?楼主能否上下视频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航线飞行?楼主能否上下视频看下

忙,过不上电池都气鼓了。

网友D(2014-03-18):
安爷,S4-V2的油门行程怎么矫正啊,我是蜘蛛电调,单个通BEC电源一一矫正的,多少接到飞控后油门要推上40%电机才会转,油门降到30%2个电机都不转了。炸了N次了。怎么搞啊,麻烦你指导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爷,S4-V2的油门行程怎么矫正啊,我是蜘蛛电调,单个通BEC电源一一矫正的,多少接到飞控后油门要推上40% ...

我用的是铂金30安的不知你的电调,我设电调是关了电调输出电源的,用v2的供电,单个校正行程的。还有就是飞控设置,电池片数是否设置和你的电池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航线飞行?楼主能否上下视频看下

改天吧,最近风大。

网友:
没听说s4可以飞航线 啊

网友:
现在可以排除电调问题了,我换了4个电调出现同样的问题,给油30%才会电机转起来,然后60%和80%油门输出,电机转速基本一样(听声音感觉)。如果油门到低于30%机子就直接翻掉。遥控器也校正了,PC设定也没有问题。 就是没有进行磁场校正开始试的,但是我用手动模式跟油门行程有关?

楼主:
znldyj发表于2014-03-19 14:35:46
现在可以排除电调问题了,我换了4个电调出现同样的问题,给油30%才会电机转起来,然后60%和80%油门输出,电机转速基本一样(听声音感觉)。如果油门到低于30%机子就直接翻掉。遥控器也校正了,PC设定也没有问题。 就是没有进行磁场校正开始试的,但是我用手动模式跟油门行程有关?
看看遥控器油门和微调是否正常,v2
是通道都是反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遥控器油门和微调是否正常,v2
是通道都是反向的

回去试下油门微调,谢谢

网友:
s4 可以设置兴趣点不? 为何不适合航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