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C桨和HY的桨区别

楼主(2014-02-02):
2814 1250KV 4S下 一个是APC 1050
一个是HY的1047
2个桨平衡都做的很好了
同样的飞机 同样的油门下 飞机抓在手里 感觉APC桨的力量比HY的小很多,起飞需要更大的油门
比如HY 半油门飞机就走了 APC 全油门 才感觉有点推力。
但飞起来又感觉APC的省电点 更小的油门 电流就可以使飞机平飞了
有人能解释下为啥不
(图片涉嫌广告予以删除,斑竹留)

网友A:
不是apc更快吗??????

网友B:
这两个桨角度不一样

网友C:
普通电动桨面积较小,桨叶较硬,可以承受较高转速和较大功率,提供较快飞行速度。慢飞桨桨叶面积较大,很低的转速就能提供较大的拉力,相当于面积大的机翼低速飞行也有较大升力,但是同时也要求较大的扭矩来驱动,而且转速高了以后由于桨叶软会变形甚至震动导致效率降低,所以不能用于高转速大功率场合。
大家评价桨都是简单滴看没有飞行速度时的拉力大小,其实飞机维持水平飞行主要靠速度,拉力倒未必须要太大,所以这种情况下慢飞桨不占优势。

楼主:
自己也查出来了 慢速桨和***桨 不过起飞 慢速桨占优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