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控和图传接收干扰问题

楼主(2014-02-02):
控用的是天地飞8X,图传是400mw,接收是经典的805,为了省事,买了套控架把屏幕和接收一块放到了控上,在实际应用中发现,50米开外图像出现跳动、雪花,50米开外基本上就什么也看不清了,先后换了三叶草、平板、螺旋、棒状各种天线,但实际使用效果并不好,两个天线不管在什么角度,之间距离在20CM以内就出现强干扰,两个离开半米拉高到150米木有出现雪花。各位大师有木有类似的情况?除了分离外还有木有其他的办法?

网友A:
有没有多余的发射呢,换个发射试试,我以出现过,新的发射,接上去以后,不出20M 开始雪花,然后直接蓝屏,换了个发射好了。。。

网友B:
估计是屏幕问题、我的显示器是爱图仕7寸
然后是1W图传、我安装就像图片上显示的

网友C:
我跟你的情况遇到的一样 用的5.8G 500mW 图传。  飞出去一百米就 调屏幕了 。   天线我都换的蘑菇天线。   不知道哪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屏幕问题、我的显示器是爱图仕7寸
然后是1W图传、我安装就像图片上显示的

可以排除是屏幕的问题,换了个7寸屏,还是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多余的发射呢,换个发射试试,我以出现过,新的发射,接上去以后,不出20M 开始雪花,然后直接蓝屏, ...

你的意思是图传发射的问题?可我的是控的天线和图传接收的天线只要靠近就会出现雪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跟你的情况遇到的一样 用的5.8G 500mW 图传。  飞出去一百米就 调屏幕了 。   天线我都换的蘑菇天线。    ...

我用的是400MW的图传,会不会是我现在用的接收屏蔽不好导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图传发射的问题?可我的是控的天线和图传接收的天线只要靠近就会出现雪花啊~~

那就不知道你了、我的靠很近都没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屏幕问题、我的显示器是爱图仕7寸
然后是1W图传、我安装就像图片上显示的

你的屏幕阳光环境还能看得见吗
1w图传发射不干扰遥控接收吗
我的500mw就有很大影响啊,大概250m失控返航
换200mw能飞350m以上,在远还没飞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的屏幕阳光环境还能看得见吗
1w图传发射不干扰遥控接收吗
我的500mw就有很大影响啊,大概250m失控返 ...

我的屏幕在阳光下还能看见我的是400cd/㎡的下面的能看到人的就是中午的时候拍的、用手机拍摄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屏幕在阳光下还能看见我的是400cd/㎡的下面的能看到人的就是中午的时候拍的、用手机拍摄就这样

我的自带遮光罩,强光下还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自带遮光罩,强光下还好~~

亮度在400cd/㎡的显示器在阳光下就能看见了

网友E:
有可能买图传遇到J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买图传遇到JS了。。

不是图传接受的问题,昨晚已经证实了,换了朋友的控和接收机,一样有干扰

网友F(2014-03-14):
引用 楼主:
不是图传接受的问题,昨晚已经证实了,换了朋友的控和接收机,一样有干扰

朋友,你试试 切换 不同的 频点, 我用 ER9X 的控 2.4的发射。    5.8 的 一体接收显示器  靠近    遥控器的时候 就会被干扰, 远离点 就没干扰, 然后 试着切换频点, 有一个 考的很近有一点点 ,离开 10厘米外 就没了。

我把显示器 架高在  遥控支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朋友,你试试 切换 不同的 频点, 我用 ER9X 的控 2.4的发射。    5.8 的 一体接收显示器  靠近    遥控 ...

谢谢,切换到3频段最稳定,但还是有干扰~~目前把控和图传接收机分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