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第一次买东西,烦请前辈看看还缺啥。

楼主(2014-02-02):
小弟第一次接触航模,不知道这些零件选的合适吗? 这里面所谓的空机 有没有包含舵角 铁丝这些东西
在这祝大家新年万事大吉

网友:
泡沫胶什么的。电调,买大点的要买的多了

网友A:
电池买两个吧。一个不过瘾的

网友B:
这种桨罩很难平衡,振动大,建议不要买

网友:
炸不完的飞机
买不完的东西

网友C:
飞固定翼你用左手油门,你是不是搞错啦?

网友D:
和我入魔的时候买的差不多,多练模拟吧!我都炸了无数架啦!才漂亮的飞过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固定翼你用左手油门,你是不是搞错啦?

我飞固定翼也是左手油门  左手跟右手有什么分别吗?

网友:
花牌2200 25C我买的85...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桨罩很难平衡,振动大,建议不要买

卖家推荐的浆。不知道该换什么浆呢?请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买两个吧。一个不过瘾的

一个电池大概能飞多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我入魔的时候买的差不多,多练模拟吧!我都炸了无数架啦!才漂亮的飞过一次!

是不是好小子不容易坏?卖家极力推荐,价格是一样的

网友E:
强烈建议买3、4个电池,另外强烈建议换控,这价位,可以直接换天地飞9一代,可更换高频头,这样就算想玩fpv也没问题。当然,华科尔也不错,属于近几年杀出的黑马。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强烈建议买3、4个电池,另外强烈建议换控,这价位,可以直接换天地飞9一代,可更换高频头,这样就算想玩fpv ...

控我对比了天地飞,外观我不喜欢,我是外观控

电池哦会多买2个的。谢谢

网友:
先飞起来再说,以后有的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卖家推荐的浆。不知道该换什么浆呢?请指点,

我说的是桨罩,不是桨。。。另外D10这控不错,可以刷固件,自由度很高,不过没必要买原厂套装,单买控550,山寨接收30,能省不少钱,性能上没区别。

网友:
电池少了,电调小了,胶棒太少了其他小配件都多买一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桨罩很难平衡,振动大,建议不要买

建议买***头。

网友:
入门建议用冲浪者,有起落架的不适合处女飞。

楼主:
你发的看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桨罩,不是桨。。。另外D10这控不错,可以刷固件,自由度很高,不过没必要买原厂套装,单买控550 ...

哦~谢谢,这样的话可以节约1个电池的钱。还不错

网友:
同样是新手顶你!米不够,准备买个DEVO7E来折腾.仔细阅读G大的7E刷固件贴

网友:
不见飞行模拟器

网友:
至少还要一个底压报警器,不伤电池!

楼主:
遥控的套餐里包含有。

网友F:
热融枪 建议买12V供电的  外场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热融枪 建议买12V供电的  外场方便

这个我已经考虑了。我车上有个变压器。有220V输出的

网友:
纤维胶带,电量显示器(bb响),9寸慢速黑桨,控电
电调最好3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