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死胖子一点疑问!~

楼主(2014-02-02):
1.装机的时候发现有防火板的安装槽,但是厂家又没有配防火板,我想是不是为以后的增稳
云台
设计的,如果一但合体,后期出云台跟防火板是不是就无法安装了?
2.本人买的A 控,死胖子是V尾,我想只要有必要V尾混空吗?一般都是副翼转弯,我发现视频中胖子也螺旋,是不是副翼跟垂尾同时误操作,转弯过大,造成螺旋?假如(升降跟垂尾)在一杆上,飞行中需要转弯,又不想掉高度,这时候控制杆要放到斜下的位置,这时候的V尾是什么状态?升降舵跟方向舵都是100%,有没有优先级?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不知道,没玩过胖子。第二个问题,如果你要方向舵的话,就必须要V尾混空。失速螺旋是由于机翼不对称失速造成,什么机型都可能螺旋,螺旋后可以靠方向舵改出。有的机型螺旋时,方向舵处于水平安定面后的涡流中,舵面失效,无法改出。所以个人觉得V尾混空还是有必要的。最后一个问题没看懂。

网友B:
我买的送了个防火板加伸出来的层板 我以为是替代头罩的 粘机身的时候没装上去。。。现在看看 估计装不上了 要穿机身2根横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