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1 求配置和鸭翼设置

楼主(2014-02-02):
在老外的网站下的图纸  翼展76cm  长74cm  全重445克 是装的1500mah电池    求配置   本人手里有3个电机  2212 1400kv     2212 2700kv     2217 1750kv  该用哪个  配多大的浆   电调是好赢40 A
用三角翼混控   另外求问 前面的鸭翼要和升降联动  该插接收机的哪个通道  怎么设置啊

网友:
很久以前做过一架,挺好飞的!

网友A:
就楼主图片上那个是多大的浆?挺合适的,1750KV吧,应该和升降联动吧

网友:
图纸给我来一份呗~529658124@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楼主图片上那个是多大的浆?挺合适的,1750KV吧,应该和升降联动吧

图片上是7*6的浆  但是感觉不行啊  一点劲都没有  好像都飞不起来  试了下8*6 的浆 还可以  但是反扭特别大啊   手拿着都直滚啊    翼展是75的 是不是我的做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片上是7*6的浆  但是感觉不行啊  一点劲都没有  好像都飞不起来  试了下8*6 的浆 还可以  但是反扭特别 ...

75应该7寸可以了,1750肯定可以飞啊,不会飞不起来的

网友:
楼主,给份图纸,谢谢。1393889283@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75应该7寸可以了,1750肯定可以飞啊,不会飞不起来的

前面的鸭翼怎么控制啊   插在接收机上的哪个口啊    我的是华科尔7的控和接收机  接收机上有  elev  aile  thro  rudd gear  aux1  aux2  batt   现在是两个副翼插在 elev  aile上  鸭翼的插哪  这个用设混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面的鸭翼怎么控制啊   插在接收机上的哪个口啊    我的是华科尔7的控和接收机  接收机上有  elev  aile ...

。。。那就不知道了,应该和升降一起的

网友B:
給您參考看看

2212 2700kv 6吋槳
11.1V 1000mAh

elev 左?(混控)
aile 右?(混控)
thro 油門
AUX1 襟翼

elev aile 左右自己測一下,我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給您參考看看

2212 2700kv 6吋槳

鸭翼插在 AUX1上了  是不是得设升降到襟翼的混控啊   我也设了  可没什么反应啊   那上面的位置0 位置1 是什么意思啊

还有现在襟翼设到mix 的开关上了  mix的开关好使

网友:
引用 楼主:
鸭翼插在 AUX1上了  是不是得设升降到襟翼的混控啊   我也设了  可没什么反应啊   那上面的位置0 位置1  ...

有另一種升降混控,但你的機子不適用,你鴨翼是只能同時上下,不能左右分開動作,
否則可以參考某位大牛的混控方式。

牛人制作歼20遥控飞机过程及试飞全程
http://www.tudou.com/v/Psz35q6R7ik/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
鸭翼固定死,照样飞。
或者:
1,后面2舵机用y线,插副翼通道。鸭翼插升降通道。

2,后面2舵机插1,2通道,用三角翼混控,鸭翼舵机插一个空闲通道,比如襟翼,

网友:
接上2,再加一个混控,设升降通道混控到襟翼通道

网友:
已经做过2架X41了。灵活速度快,滑翔能力好。按你手头上的配置,用2212 2700KV的电池桨的话看你电机KV值配。后面两个舵机设置三角翼混控,前面一个舵机插6通道设置和升降混控,前提是你的控能有这种混控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