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情况啊请高手解答

楼主(2014-02-02):
请教个位个问题 ,我是华科尔D10控+NAZA飞控,,接收机和飞控接线我以前是A E没有交叉 ,插上以后可以启动
电机
但控制是错的,上下推杆飞机是左右 ,左右推杆飞机师前后,于是我就想肯定是通道接错了我就把接收和飞控对应的字母重插了一遍,飞控和接收分别是A对A E对E T对T 对T R对R G对G,但是插好后按照原来的双摇杆左下电机就不能启动了 ,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差错插头,按标示插好,再调整一下摇杆中点。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4599
前辈的,进去看看论坛。

网友C:
会不会是调参软件里的正反向你没有设置好

楼主:
哦谢谢楼上各位我再进调参进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