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为我的450PRO震动支点招。。。。。。。。。。。

楼主(2014-02-02):
我的450上次炸过修好后,出现个奇怪的问题,就是有双桨的时候比没双桨的时候震动要小,这是什么问题啊?

基本情况是这样的:
主轴,横轴都换过1次,没有效果

十字盘和旋翼头都是7075
不带大桨带尾桨,全油门,震动很低,500不到
带大小桨油门60%在1300,70%就到2500,80%还比70%好点,震动在2200

但要是调成有双桨,就不错的震动了,80%油门在1500以内。现在就是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主轴轴承用了100起落左右,晃动时,感觉轴承虚位可以。但是大桨夹的4个普通轴承不行了,过年又买不到,但问群内的兄弟说,不会影响震动,所以就真不知道怎么查了。

果然是换个减震垫就行了,谢谢支招的兄弟了

网友:
中联不行吧

网友A:
中联变形也不行,各连杆和球头有虚位也不行。尾中联查了吗?

网友B:
换副大桨试试看,或者把两只大桨换一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联变形也不行,各连杆和球头有虚位也不行。尾中联查了吗?

兄弟,跟尾巴真没关系,带小桨,不带大桨,全油门的话,震动才500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副大桨试试看,或者把两只大桨换一个个。

用了亚拓的的原厂桨试过,一样,现在用的是飞越的45元的碳桨
一样的

网友C:
V8的震动值只能作个参考而已,并不能客观的给出真实结果,不必过于纠结,2500振动值的机机多了去了,还不是照样飞得好好的,你试试换不同的减震垫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V8的震动值只能作个参考而已,并不能客观的给出真实结果,不必过于纠结,2500振动值的机机多了去了,还不是 ...

好的,我试下看,就不知道哪种的好些,我现在用的是飞越10元的那种像软橡胶一样的

网友:
桨夹变形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下看,就不知道哪种的好些,我现在用的是飞越10元的那种像软橡胶一样的

三轴不能用厚的软的垫子,必须用薄且硬的那种

网友:
处理好了吗

网友B:
大桨拉臂有没有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轴不能用厚的软的垫子,必须用薄且硬的那种

我换下那种最薄的3M胶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桨拉臂有没有变形?

目测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