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问题,求明白人指点迷津。么么哒

楼主(2014-02-02):
年前在雷迅买了套APM飞控。到货后板子跟地面站连接正常。罗盘和加速度仪校准也正常,就是遥控无法校准。显示的情况跟没接接收机一样。是我板子的硬件问题吗?
我是Futaba 6ex的2.4G老控。一开始怀疑供电不足,后来飞控板输出端接电调供电之后也无济于事。之前我在别的家买过apm的板子,没出过这个问题。雷迅的板子和其他家东西有什么不一样吗?兼容性上?闹心啊···

网友A:
问一下楼主你遥控器开机了吗?接收机亮灯了吗?遥控和接收机配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楼主你遥控器开机了吗?接收机亮灯了吗?遥控和接收机配对了吗?

开了,接收收到了控的信号。另外,我怕是接收的问题,特意在别的模型上试了,没问题。

网友B:
给接收机单独供电!飞控板的电压应该不够!所以接收机接受出了问题!你试试!

网友:
接受机  有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接收机单独供电!飞控板的电压应该不够!所以接收机接受出了问题!你试试!

姚逗你是在逗我么?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线连接没错,我没用过futaba,我猜测有可能是futaba的插针跟连接线不兼容没接触上,楼主用万用表测试一下连接线输出端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的话,测试一下其他牌子的接收机,他家的板子有硬件问题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网友C:
我猜测有可能是futaba的插针跟连接线不兼容没接触上...别逗我笑呵

网友D:
lz,个人觉得你的控和接收都没有问题。可能的原因包括楼上提到的,建议按照以下顺序排查:1,检查接收机供电,简单的方法是在接收机的空余通道上接上一个舵机看看有没有反应。 2,检查usb能否正确连接飞控。3,检查你的固件,建议重新安装固件。
如果还是没用,再发帖继续求助吧。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个人觉得你的控和接收都没有问题。可能的原因包括楼上提到的,建议按照以下顺序排查:1,检查接收机供 ...

谢谢了,你说的我都做过···无济于事,唉

网友E:
看遥控器油门微调归零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遥控器油门微调归零没有

归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猜测有可能是futaba的插针跟连接线不兼容没接触上...别逗我笑呵

我没用过futaba啊  舵机线不是有几种么?

网友F:
apm的ppm encoder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apm的ppm encoder损坏

是硬件问题需要换货维修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apm的ppm encoder损坏

我之前怀疑那东西有问题,还刷了Atmega 32U2,刷成功了···但是还是依旧不好用。

网友C:
接线没错,看来硬件有问题多了,换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线没错,看来硬件有问题多了,换一个吧

坐等淘宝店开门···等的好辛苦

网友:
apm硬件把关不严,经常会有硬件故障,楼主的问题估计就是主板PPM解码集成块出故障

网友G:
用电台连地面站,在校准试试。看radio灯闪烁情况可以看出来是否收到遥控信号

网友:
新手来吸取经验了……

网友H:
LZ 的控能选 PPM 或是 PCM 訊号输出的,, 选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 的控能选 PPM 或是 PCM 訊号输出的,, 选对了吗?

如何选择呢?我不太懂啊。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电台连地面站,在校准试试。看radio灯闪烁情况可以看出来是否收到遥控信号

radio灯是哪个灯?那个灯亮和闪的含义都有哪些?我才接触apm,不太懂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选择呢?我不太懂啊。请教

对不起了,, LZ,, 似乎我誤会了,,

偶手上有的兩个FUTABA遙控 ( 6EXPH 及 3PK),, 都可选 PPM 或 PCM模式,, 选錯了会沒反应,,

但原來LZ的是2.4G的,, 应该不一样.... SORRY....

网友:
引用 网友H:
LZ 的控能选 PPM 或是 PCM 訊号输出的,, 选对了吗?

楼主的6ex 2.4g是原生的,还有的选ppm pcm 吗?况且6ex那些控是不能换高频头的,楼主图片上接收机已绿灯长亮了吧

楼主能确认接收绿灯是长亮吗?照片不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