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九超级版和华科尔D10的分辩率?

楼主(2014-02-02):
请教各位模友,天九超级版有4096分辨率,华科尔D10有多少的分辩率啊?请知道的朋友或用过的朋友指点下,谢了!

网友:
肯定比天9少
不是2048,就是1024
其实也没啥区别的
不过2048和1024区别还是大的
从2048到4096就没有多大的意义啦
这个还要看舵机的分辨率,没有干个MAO啊

楼主:
感谢!没有注意舵机分辩率,发出那么高的信号还要好的舵机,又长见识了!

网友A:
业余玩的,有必要弄那么高的精度吗?纯属扯淡。都是商家糊弄你的啦。设备和技术跟不上,要那么高的精度,有个鸟用啊。刚入门的时候,天6A就能耍上好一段时间了。后来逐步更换的控,更多的是功能上的提升,而非精度。再说,专业的话,会用天9和D10这样的控吗? 哦,对了,补充一句,天9的电位不怎么好,寿命短。以上个人愚见,莫笑

网友:
个人觉得分辨率不是主要的,还要其它的设置支持才行,想我们这些业余的模友,没必要去计较他

网友:
天9的电位器真的不行吗

网友(2014-03-15):
没用过哦,不过初级的不用太好了,就像一个新兵什么也没训练,就算你给他现今最好的狙击***也不会让他变成神***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业余玩的,有必要弄那么高的精度吗?纯属扯淡。都是商家糊弄你的啦。设备和技术跟不上,要那么高的精度,有 ...

学习一下::请指导——“再说,专业的话,会用天9和D10这样的控吗?”

憋开遥控距离不谈,,请问 专业控 功能上 还会有哪些 特异之处 ????

((什么 电位器 精密,这些就 不说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学习一下::请指导——“再说,专业的话,会用天9和D10这样的控吗?”

憋开遥控距离不谈, ...

功能不同啊,曲线、混控等等。抗干扰能力不一样吧。遥控速度不一样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功能不同啊,曲线、混控等等。抗干扰能力不一样吧。遥控速度不一样吧。

你说的这些都不是原因。该有的功能这2个牌子都有了,就是个程序的事,不会缺的;而遥控速度从遥控器发明的那天起就已经够用了;都是2.4G+跳频,轻易也不会干扰。
说白了,就是国货和进口之间的区别,区别就在哪些说不清、看不到的地方,也许是生产线的管理上、也许是使用者的心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些都不是原因。该有的功能这2个牌子都有了,就是个程序的事,不会缺的;而遥控速度从遥控器发明 ...

兄弟,我说的,都是原因,举例说,遥控速度,FUTABA 遥控配合高速舵机,使用,相比之下天地飞9只是玩具级别。在职业比赛当中,遥控速度差0.1秒都足以影响表现。
按你意思说,1.8万人民币的FUTABA  18MZ  跟 一两百块的天地飞6A  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我说的,都是原因,举例说,遥控速度,FUTABA 遥控配合高速舵机,使用,相比之下天地飞9只是玩具级 ...

我做嵌入式开发8年,单片机也用了8年,别的不敢争,这个问题我还真能说2句。
你举的例子不对。以PPM信号论,不管是哪家,都是20ms的周期,每秒50次。以现在的单片机,按平常水平的1us的采样速度,20ms的时间都可以完成采样,然后在新的一轮信号发出前做好数据准备。所以“遥控速度”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
此外,虽然不反对关于FUTABA是高级控的说法,但一上来就把天9定义为玩具级,是不是太草率了?不要轻易的贬低别人的设计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