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6和6H GPS接线问题

楼主(2014-02-02):
才装好的APM,发现经常出现 BAD GPS POS 和BAD GPS HEALTH的错误提示,偶尔也存在不能解锁的现象。论坛搜索后发现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885525&highlight=这个帖子,但楼主是用的6M GPS。

APM 2.52GPS接口的定义如下:

如图接口空闲的应该是左2口。但是卖家发我的GPS接口却是这样的,空闲的是右2。

拆开GPS后发现GPS引线定义如下
   通过对比数据手册

GPS棕色线对应的为TX,绿色线对应的是RX,和前面帖子兄弟的情况一样。
问题来了,假如是按照原装插口的排线,那么GPS和APM的接口对应就是下图这个样子。

这种情况下数据只能从GPS向APM走,单向通信

改了接口后如下:

这样就可以双向通信了

奇怪的是两种方式APM都能搜到卫星,由于才装好机也没出去试,不知道对功能有什么影响。
较为直观的感受是按照错误的方式连线的话经常会出现GPS BAD POS 和GPS BAD HEALTH的错误提示。
而且偶尔会出现不能解锁的情况。 PS(这套APM是在淘宝最知名的店家买的,不知道是我理解错误还是怎样,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网友:
我是那栋LZ购买处也跟你一样~   感觉出这错真得有些无言.....
APM端UART RX正确,能收到搜星讯号所以能够3d fix
貌似APM端UART TX偶尔会发信号给GPS,因无发送到GPS RX就出现BAD GPS POS讯息
若没有解除Arming check 的功能就无法解锁

网友:
还有造功真的无语,天线焊的也歪

网友:
這店鋪真是浪得虛名,還自稱大牌子

网友:
确实这样,另外电子罗盘容易松焊,希望改正。

网友:
我的跳线之后 接USB 显示这样 能搜到卫星

网友A:
哈哈,还好没买贵的,不过这玩意自己买一个80块的效果一样的,罗盘10块的就ok

网友:
最后结论是怎样接才算正确呢???

网友B:
绝大多数的GPS应用,只需要数据从GPS到飞控就可以了。我安装MWC的时候,用配置软件把GPS配置好5HZ的刷新率后,就接了三根线。

APM也是需要5HZ的刷新率。 从3.1版本开始,如果飞控检测到GPS不是5HZ的刷新率,就会自动发命令给GPS改变刷新率。这个时候,飞控到GPS的信号线就起作用了。

绝大多数时候,飞控到GPS的信号线是不需要的。
============================================================
至于CUAV的质量问题,我拿到手的GPS不知道怎么是坑爹的4HZ,而且这种GPS接头不方便自己用杜邦线接上重新配置,所以就凑合着用了一段时间。

询问CUAV的客服,什么都不懂,只说都是出厂就是设置好的。

后来自从APM升级到3.1,飞控可以自动设置刷新率后,我的GPS刷新率就变对了。这也说明我手上的GPS接线是对的,没有大家的问题。

你们遇到的,可能是批量的问题。

===============================================

关于“GPS BAD HEALTH的错误提示”

应该就是APM检测到GPS的刷新率不是5HZ,发了修改刷新率的命令,却一直校正不过来,所以才会出现这个提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哈哈,还好没买贵的,不过这玩意自己买一个80块的效果一样的,罗盘10块的就ok

只买对的,不买贵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只买对的,不买贵的。

其实我就是看上他那个带罗盘的GPS有外壳。总体价格也就比自己组装的贵30-40.

楼主:
fryefryefrye发表于2014-02-04 08:58:10

绝大多数的GPS应用,只需要数据从GPS到飞控就可以了。我安装MWC的时候,用配置软件把GPS配置好5HZ的刷新率后,就接了三根线。

APM也是需要5HZ的刷新率。 从3.1版本开始,如果飞控检测到GPS不是5HZ的刷新率,就会自动发命令给GPS改变刷新率。这个时候,飞控到GPS的信号线就起作用了。

绝大多数时候,飞控到GPS的信号线是不需要的。
============================================================
至于CUAV的质量问题,我拿到手的GPS不知道怎么是坑爹的4HZ,而且这种GPS接头不方便自己用杜邦线接上重新配置,所以就凑合着用了一段时间。

询问CUAV的客服,什么都不懂,只说都是出厂就是设置好的。

后来自从APM升级到3.1,飞控可以自动设置刷新率后,我的GPS刷新率就变对了。这也说明我手上的GPS接线是对的,没有大家的问题。

你们遇到的,可能是批量的问题。

===============================================

关于“GPS BAD HEALTH的错误提示”

应该就是APM检测到GPS的刷新率不是5HZ,发了修改刷新率的命令,却一直校正不过来,所以才会出现这个提示的。
感谢科普,至于最终的定论由于卖家客服没上班,加上自己飞机炸坏了不能实地测试所以暂时不好说,但是就目前的地面测试来看这样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就是看上他那个带罗盘的GPS有外壳。总体价格也就比自己组装的贵30-40.

刷新率apm能给gps命令改变,那波特率能改变变吗?我有个单gps,原是道邦头改了apm头,四线齐接,接上apm能能检测到gps 但死活也搜不到星

网友:
我改線前和改線後都能夠搜星,偶然會出現bad gps health,搜星速度非常慢要分半鐘先可以3D Fix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新率apm能给gps命令改变,那波特率能改变变吗?我有个单gps,原是道邦头改了apm头,四线齐接,接上apm能能检 ...

MWC就能改。

看过源代码,MWC会不断的打开关闭串口,在每一种波特率上发送一个改变波特率到特定波特率的命令。

就是说不管原来是什么,MWC都会把它改成指定的。

APM不知道。买的CUAV家的,接上就能用了。

网友:
现又出现一个新问题,,,如果按上下行正确的接法啊,,怎样修改6H 的刷新率啊???

网友E:
那APM还靠谱么。现在那个大品牌把价格提高了,几乎和NAZA LITE一样了。新手犹豫中。跪求建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APM还靠谱么。现在那个大品牌把价格提高了,几乎和NAZA LITE一样了。新手犹豫中。跪求建议啊!!

新手别买APM了

网友F:
最近买的2个同品牌6H GPS,飞控端接线都跟LZ描述的一样,难道年前出的一批GPS接线端子都有错误?幸亏正在装机中,已经自行修改端子顺序。
APM主板上5针GPS插座应该这样接线:
1、5V;
2、TX,接GPS的RX;
3、RX,接GPS的TX;
4、空;
5、GND。
厂家如看到这个问题可否释疑一下?

新手也可以用APM,现在教程很多啊。那个貌似廉价的Lite版其实阉割得很厉害,怎比得上强大又廉价的APM+6HGPS?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近买的2个同品牌6H GPS,飞控端接线都跟LZ描述的一样,难道年前出的一批GPS接线端子都有错误?幸亏正在装 ...

嗯 这就是我纠结的 apm比lite好得多 就怕hold不住啊

网友:
任何人都是从HOLD不住开始的!

网友:
BAD GPS POS 报错的原因可能是你飞行地点的HDOP大于2.0. 有时搜到9-10颗星,HDOP还是大于2.0.

GPS_HDOP_GOOD参数是200(即2.0).

网友:
有没有这个问题的问问卖家啊!!
这个问题最后应该怎样接才是完美状态啊?
到底是出厂接法,还是改后接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绝大多数的GPS应用,只需要数据从GPS到飞控就可以了。我安装MWC的时候,用配置软件把GPS配置好5HZ的刷 ...

大哥这个问题最后应该怎样接才是完美状态呢?
到底是出厂接法,还是改后接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科普,至于最终的定论由于卖家客服没上班,加上自己飞机炸坏了不能实地测试所以暂时不好说,但是就目 ...

哥们这个问题最后和咨询客服有答案了么??怎样才算标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大哥这个问题最后应该怎样接才是完美状态呢?
到底是出厂接法,还是改后接法? ...

动手能力强的话,你还是改了。

不改也行。

我的一直是4Hz的刷新率,飞得挺好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动手能力强的话,你还是改了。

不改也行。

插头接线改一下是没问题!!
你的意思是改HZ数吗??不是自动上传适配的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动手能力强的话,你还是改了。

不改也行。

刚刚仔细看了下大侠的回帖,有句话

最后你的还是工作在卖家卖的右2留空的插头状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插头接线改一下是没问题!!
你的意思是改HZ数吗??不是自动上传适配的么?

我收到的雷迅家发来的GPS是4Hz的设置,虽然飞控会自动修改成5HZ,但是如果那根线不对的话,飞控也修改不成功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刚刚仔细看了下大侠的回帖,有句话

我的这句话当时写错了,后来仔细查看,我的接线和大家都一样,也是错的。GPS是4hz,也没有被飞控修正过来。飞控连电脑,也会报GPS有问题。
但是能飞,没大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的这句话当时写错了,后来仔细查看,我的接线和大家都一样,也是错的。GPS是4hz,也没有被飞控修正过来 ...

哦,那你后来是用改进后的接法了吧,然后一切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哦,那你后来是用改进后的接法了吧,然后一切正常?

昨天由于遥控的问题,四轴已经粉身碎骨。

飞控和GPS幸存,但是还不知道有没有内部损坏。

下一个四轴,我会改变接线,然后测试GPS是否变成了5HZ。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由于遥控的问题,四轴已经粉身碎骨。

飞控和GPS幸存,但是还不知道有没有内部损坏。

摇控还是买个好点的吧,一炸便值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昨天由于遥控的问题,四轴已经粉身碎骨。

飞控和GPS幸存,但是还不知道有没有内部损坏。

静待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静待结果!!!

我已经询问过卖家,卖家的回复是他们是故意这样排序,是为了不让玩家乱设置。
改不改线都能正常工作,目前我是用的改后的线序,各项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询问过卖家,卖家的回复是他们是故意这样排序,是为了不让玩家乱设置。
改不改线都能正常工作,目 ...

感谢回复,好人啊!!!终于有了答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静待结果!!!

虽然飞机没有组装起来,飞控还是可以调试的。

按照楼主的方法改变接线之后,GPS的刷新率自动由原来的4Hz 变成了了5Hz。

从Log可以看到,原来是250毫秒接受一次GPS信息,现在每200毫秒接收到一次GPS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询问过卖家,卖家的回复是他们是故意这样排序,是为了不让玩家乱设置。
改不改线都能正常工作,目 ...

晕,还故意的。

可是他出货的时候,GPS是4HZ。

我专门在APM官方论坛询问过,还是最好用5HZ的。

网友:
接了条空线然后说是故意的~  这是甚麽逻辑~

楼主:
fryefryefrye发表于2014-02-17 22:19:53

晕,还故意的。

可是他出货的时候,GPS是4HZ。

我专门在APM官方论坛询问过,还是最好用5HZ的。
这个确实是…他们肯定会有自己的一套说辞  深究下去也没意思,发出来大家心理有个判断  道理说得通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询问过卖家,卖家的回复是他们是故意这样排序,是为了不让玩家乱设置。
改不改线都能正常工作,目 ...

卖家不该这样的,错了就错了,还美其名曰不让玩家乱设置,明明自己乱接线,都是开源的东西,该怎样就怎样,朋友们自己改吧,都改成正确的接法。

网友(2014-04-22):
引用 楼主:
我已经询问过卖家,卖家的回复是他们是故意这样排序,是为了不让玩家乱设置。
改不改线都能正常工作,目 ...

我之前强烈炸鸡后,现在重新装机。已经把线序改成正确的了,不过好久没玩。
现在拿出来玩,发现搜星比以前慢多了。非常慢,5分钟以后,才能4-5颗星定位,15分钟之后,最多也就6-7颗。

可是以前都是有11颗的啊。

我现在搞不清楚到底是炸鸡炸坏的(我拆开看过,GPS陶瓷天线没碎),还是这个GPS被重新配置成5HZ造成搜星慢的。

你设置了正确的线序之后,出现搜星困难的现象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