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尾巴震的不行了!!!!!!!!

楼主(2014-02-02):
自己搞了个480弄着飞,尾波箱是7075的轴承刚换过,尾桨夹是冰人的,也是刚换过的,70%油门震动也就200多,但是全油门震动能上3000不止,伞齿也是换过的,不装尾巴震动150左右,有没有大神能给解决一下啊?

网友A:
我的也改成480的,感觉震动还行啊,

网友B:
你们是日记里那一项看震动的说说

楼主:
我用手机看的震动,最后震的直接拿不住了……没装大桨

网友C:
和我朋友那架亚拓的450一样,95%以下油门好的很,一到95%油门,震的抓不住,换了N多东西都不行,都解决不了,最后只能不了了之,反正他也用不到90%以上的油门

楼主:
难道没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D:
排震是个很痛苦的事情。
先问一下,尾巴震动影响你的锁尾没?有金鱼没有?
如果只是震动不用管,吧排震的时间用在练习技术上吧!
等你技术好了,绝对要换JJ的!

网友E:
尾轴检查了没?同心度如何?

网友F:
480 震动大, 必然!!

网友G:
检查轴承,换厚一点的碳纤尾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