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问了DJI代理商FC40

楼主(2014-02-03):
FC40相机不能用在精灵1代上面蛤  代理商说摄像头与一代遥控器有干扰 必须要用5.8G 遥控器 所以一代无缘FC40 请大疆技术进来证明下代理商说法正确不蛤

网友:
对的,要不然5.8的图传卖谁呢,其实买个FC40的机子,拆了相机装狗3,用wifi控制狗正好

网友A:
我就一代单买了FC40相机  和手机通讯时的确有干扰 精灵会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一代单买了FC40相机  和手机通讯时的确有干扰 精灵会晃

你还真买了,fc40买套机带一个没啥说了,竟然有单独买fc40的。哥们儿,买那天喝多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就一代单买了FC40相机  和手机通讯时的确有干扰 精灵会晃

哥们,单买 一个FC40多少银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单买 一个FC40多少银子??

349 当时没注意干扰的问题 不过不开手机没影响

网友:
围观帮顶,老实用狗吧..

楼主:
哈哈哈 我问了大疆技术的确有干扰 技术说一代也可以用 但是要换FCM的接收机  或者是换5.8G的遥控器和接收机

网友:
这还不好办,把你老精灵的遥控器换到这个精灵上不就解决了。

网友:
5.8的控哪有卖

网友:
传说中的100M距离  我怎么测不到 为了防止一代精灵干扰 我家7楼 我放阳台窗户上 下楼搜不到信号 7层也就30米啊

网友C:
FC40相机画质差,只能玩玩而已。精灵2 Visin 处理干扰比较成功,改用了5.8的遥控,避开了2.8的wifi频道。后出的精灵2的遥控又改回成2.8,令人费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FC40相机画质差,只能玩玩而已。精灵2 Visin 处理干扰比较成功,改用了5.8的遥控,避开了2.8的wifi频道。后 ...

不改回2.4,图传谁买啊,不然狗3的WIFI直接秒杀图传了

网友:
18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