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倒飞的一点经验教训

楼主(2014-02-03):
大概前几周首次倒飞失败,到今天倒飞成功,总结几点,供新手参考:
1、用小机练习,比大机耐炸,即使炸机损失也小。
2、找个大而空旷的草坪,到草坪中央再翻。一般炸机不会有损坏,也不会挂树上。
3、飞高点再翻,如5米以上,留较多的反应时间给自己。
4、倒飞的螺距和油门足够,不要轻信缺省配置,否则可能油门打到底都难以飞起来。
5、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模拟器练熟悉了再上真机,除非你是土豪且是修机控。
6、......................
其它请3D老手补充

网友A:
大半夜的辛苦了,经验值得借鉴,尤其是模拟器是我等屌丝的必备!

网友B:
表示最近练习倒飞悬停,感觉还可以!模拟器练习来任何角度能瞬间条件反射上真机果断不会炸

网友:
模拟器最好選小机练好才算過関!

网友:
还在练四面的路过

网友:
5米太低了

网友:
过去飞有副翼倒飞和正飞还是能感觉到一些区别,主要是倒飞时重心比较高,稳定性会变差。现在都飞无副翼了,这点差别也可以忽略不计了。在模拟器上建立条件反射,在真机上突破心理关,倒飞和正飞是一样的

网友A:
倒飞练习架

网友:
宇浩轩杰发表于2014-02-03 15:14:39
倒飞练习架
这个小机可以有

网友:
模拟器才是王道!!!!模拟器熟练了随便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示最近练习倒飞悬停,感觉还可以!模拟器练习来任何角度能瞬间条件反射上真机果断不会炸

又见土豪

网友:
正在练习中!!!

网友:
前几天用377练倒飞的,无压力

网友:
还有:酒后勿酒驾、技术再好,喝高了还是会错舵。。。。

网友:
倒飞自旋悬停练习中

网友:
模拟器里敢,到了真机就迈不过这个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示最近练习倒飞悬停,感觉还可以!模拟器练习来任何角度能瞬间条件反射上真机果断不会炸

耐得住寂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