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飞T45 飞了两次 动力不足

楼主(2014-02-03):
环球飞T45 飞了两次 动力不足 用3S 40C 感觉 没劲 而且一直保持全油门 才能勉强飞行 请问是函道的问题 还是
电池
应该用4S 我用的是黑旋风64MM的 不带标的 4800KV
请高手解答

网友A:
确定你涵道没装反?

网友B:
LS 还是比较幽默的,涵道装反了,还能飞行?LZ 你要说明一下,你用的是多大容量的电池啊,不然,光有C 数,怎么知道你电池放电的电流啊?

网友C:
也没嘴是你的黑旋风涵道是假货 推力不够 我之前就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D:
估计是电机不行,,你用4s试试看吧.

网友E:
如果涵道没问题的话.用4S 2200 30C电池飞即没任何问题.偶飞过好几架这款飞机.3S电池小了些.

网友F:
用4S电池,2200/C数不低于25C,电调用飞腾40A的

网友G:
涵道有问题,好好检查吧,我2200 25C电池 原配64MM 4800涵道,直接手抛都能起飞

网友H:
我的3S 也没有问题!

网友I:
无标黑旋风就是垃圾 赶紧扔了

网友J(2014-08-15):
楼主起飞重量多少,我的64黑旋风配3S电,还能有800G拉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