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5.2 连接 win7蓝屏问题

楼主(2014-02-03):
单独打开 missionplanner 没事,只要一连接,若干小时后必然蓝屏,求解

网友:
笔记本蓝屏,可能软件不兼容

网友A:
连接后直接拔usb线了吧…也可以更新usb串口驱动试试

网友B:
G^Y发表于2014-02-03 01:07:42
笔记本蓝屏,可能软件不兼容
WIN7是电脑的新平台,兼容以往的操作平台,如果软件使用的是XP平台,那么你可以试试在软件右键属性里有一项是选择程序运行的环境。我记得在使用模拟器遇到无法运行的情况,但从来没有遇到蓝屏。不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7是电脑的新平台,兼容以往的操作平台,如果软件使用的是XP平台,那么你可以试试在软件右键属性里有一 ...

貌似是驱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后直接拔usb线了吧…也可以更新usb串口驱动试试

没有直接拔线,好像是跟usb驱动有关。更新usb串口驱动怎么操作弟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