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组装台四轴价钱在1200左右求老鸟给推荐配置

楼主(2014-02-03):
四轴,求给个推荐,1200左右,详细点,遥控器自己有,电池也有,谢谢

网友A:
diy木机架、松木条20*8加夹板胶水约20元
c2828电机28*4=112
蜘蛛电调20a 48*4=196
零度s4 v1飞控650 (  二手500)
浆夹、浆若干50
螺丝、硅胶线、基本工具100
遥控加接收360
2200电2个120
B6平衡冲120

我能想到的最便宜的组合、

网友:
我觉得LS的配置改一下:换成QQ飞控,还能省不少。

网友:
QQ飞控 能扩展GPS么?

网友:
diy 铝合金支架 30
diy 电池3s 2800ma 50
diy 充电器 30
电调 200
电机 200
遥控 接收350
飞控 mwc 150
乱起八糟的 50
浆 尼龙的 30
ok

网友:
可以配,但$少了点

网友:
mwc或者apm,飞控犯不着商品飞控

网友B:
小医生也入魔了 自己潜水3天的配置 呵呵 推荐看看  我现在还不能发帖 郁闷
请兄弟看看配置 有什么不平衡的地方

机架        大疆F450        1        200
电调        好盈铂金-30A        108*4        432
电机        朗宇X2212kv980 四轴        90*4        360
浆        仿APC 10*47         9*2        18
飞控        naza lite+gps        1        999
遥控        天地飞9通道        1        999
充电器        飞科达IMAX B6        1        178
电池        花牌 2200MAH 25C 3S1p         1        95
报警器        BB响低压(可调)报警器        1        1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医生也入魔了 自己潜水3天的配置 呵呵 推荐看看  我现在还不能发帖 郁闷
请兄弟看看配置 有什么不平衡的 ...

有点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diy木机架、松木条20*8加夹板胶水约20元
c2828电机28*4=112
蜘蛛电调20a 48*4=196

其实飞控还能便宜  全新naza  lite 也就400   MWC   mmc10  什么的更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医生也入魔了 自己潜水3天的配置 呵呵 推荐看看  我现在还不能发帖 郁闷
请兄弟看看配置 有什么不平衡的 ...

电调改为 蜘蛛 30A。 58元*4   已刷SimonK固件,油门线性好。
电机改为 QA4006。 138元*4  用进口轴承,做工好。和郎宇V3508是同一级别和性能的电机。

桨用 乾丰 1047,1147 都好,1147效率高些。比仿APC的要好用一些。

这套配置,用了包你不后悔!

网友:
来点真正穷人的配置:
Z450山寨机架:45
好赢20A 4合1电调 170
F4006 电机4个  280
APM2.52飞控+GPS 370
433数传+OSD= 230
ATG1047桨  30
够了

网友:
450四轴配置清单
名  称        数 量        单 价        合 计
郎宇2212 kv980电机        4        50        200
好盈20A电调        4        50        200
450碳纤维机架        1        165        165
naza-lite飞控        1        399        399
1045碳尼浆        9        12        108
达普4200 20c        1        165        165
附件        1        120        120
合计      1357

网友:
引用 网友A:
diy木机架、松木条20*8加夹板胶水约20元
c2828电机28*4=112
蜘蛛电调20a 48*4=196

飞控换kk 节省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