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轴的机臂上反角,开一坑来讨论,大家快来喷我!

楼主(2014-02-03):
睡不着,翻了一宿论坛,发现大家对于多轴的上反角(也说电机内倾角)问题讨论很激烈啊!小弟最近想自己刻架子,航拍用的,所以也比较关心这事儿,特开此帖大家共同讨论!作为大僵的重要技术成果之一,我想他们肯定也不会出来为大家说明上反角的意义何在,连S800 S1000的上反角度是多少他们都不说。

下面来说说我的观点,纯粹抛砖引玉,难免有不科学的地方,但不求轻喷,但求畅所欲言   屌丝早被领导喷习惯了

本人从固定翼转来的多旋翼巨坑。。。我认为,多轴的上反角,是个有得有失的设计,它的设计初衷,也并非大部分魔友认为的能更抗风、增强稳定性和提高巡航时升力效率的目的。固定翼的上反角跟多旋翼的电机内倾角完全不是一回事儿。首先,在多轴飞控正常的时候,多轴的内倾角会让我们以为飞机会更稳定!但是这个效果究竟有多大,我认为很小。在固定翼上,两侧机翼上表面的升力(准确的说是相对于机翼翼面垂直的力)在同一时间内肯定是完全相同的,当然指的是没打副翼的情况下,当一侧机翼角度放低时,与水平(注意是“水平”)垂直的力臂增大,那一侧机翼升力也就增大,飞机就有了一个恒定的自己稳定的趋势;而多轴完全不同,在同一时间内,每一个电机的升力都是不同的!我们所看到的飞机稳稳的悬停几乎纹丝不动,其实是被自己的眼睛骗了,因为飞机一直都在不断的轻微晃动中,只不过一是幅度很小(可能小于1毫米),二是抖动速度太快(每秒400次左右),导致我们以为飞机姿态处于一种静止状态。多轴对飞机稳定的方法,我就不多解释了,不懂的可以直接看飞控说明书,那个对电调每秒400次的信号输入就是原理所在。有了以上的原因,我们就不能用固定翼的概念来套用多轴了,可以想象一下,无风的时候,我们给两架飞机打了一下同样的舵量,同样的飞控,一架有上反角,一架没有,两架飞机都会先歪一瞬间(400分之XX秒),然后两架飞机的飞控同时开始调平姿态,飞控检测到的角度变化值也是一样的,OK,于是两个飞控给电调不断输出了完全同样值的信号……同样的电机、电调、信号值,带来的是增加同样的拉力,由于此时有上反角的飞机歪下去的那端机臂趋于水平的,没上反角的飞机机臂变成了歪下去的,所以肯定是有上反角的机臂获得的垂直于水平的拉力更大,但是瞬间之后,有上反角的机臂变成了上翘,竖直向上的拉力开始减小,飞机调平的力逐渐变弱,而没有上反角的机臂更加趋于水平,获得的竖直向上的拉力不断增加的。。。综上所述,我认为,准确的说,有上反角的飞机姿态回中的反应在纸面上看是更有弹性,而非更稳定。但飞机的感度需要比同轴距平铺布局的飞机调得更高,以解决飞机在所有机臂都上翘时抵抗小幅度晃动力道偏弱的问题。细心的同学会注意到飞机定高力道会不会也不同呢?我认为,不管上反角有多大,在姿态发生变化以及纠正时,两架飞机总体的升力变化曲线完全一样,所以上反角对姿态改变时的定高没有影响。
至于实际飞行中,这个更有弹性的回中力道,我并没有明显体验到!对比的飞机是S800EVO A2飞控、750轴距Y6 SX飞控,不够典型,希望有此经历的同学可以来说说。
在这里求问大神,同样轴距的飞机,感度可以调得更大是不是好事呢?

困了,中起床之后再说说抗风、增加巡航效率、以及我认为的上反角最大好处……

网友: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沙发!

网友A:
楼主撸了一晚上字啊……用心良苦啊……楼主你下次这么晚睡不着我可以推荐几部岛国动作片给你……

网友:
坐等下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撸了一晚上字啊……用心良苦啊……楼主你下次这么晚睡不着我可以推荐几部岛国动作片给你……
来自安卓 ...

我这儿200多个G……好几十兆的种子……刚才一边看片儿一边码字,不容易啊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减小下降时气流带来的影响、
倾斜的把气流变成了一个伞形、下降时增加稳定性
如果是非倾斜的下降速度过快四轴就晃动厉害因为气流干扰严重

楼主:
刚吃完泡面,睡觉去啦,下午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减小下降时气流带来的影响、
倾斜的把气流变成了一个伞形、下降时增加稳定性
如果是非倾斜的 ...

这个回头也得说,我觉得没有这方面的效果,我的S800***下降,比其他飞机还不稳。

网友C:
内倾角多轴拉力会降低,毕竟是N个电机的合力向上托起多轴。而水平安装电机的多轴拉力等于N个电机拉力的和。

网友:
帮顶,技术贴要看看。

网友:
好多字,我只看了这句“以及我认为的上反角最大好处”

网友:
支持一下~ 且听楼主下回分解~

网友D:
个人感觉吧,我们做了个很大的无反角六轴。

和反角的比较起来,他修正值需要很大。

如果用了反角,电机只需要付出更小的力,来保持稳定。

反角的设计应该是牺牲了效率换取大轴距的稳定性,专适用于多轴航拍的设计。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减小下降时气流带来的影响、
倾斜的把气流变成了一个伞形、下降时增加稳定性
如果是非倾斜的 ...

带上反角下降时会更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回头也得说,我觉得没有这方面的效果,我的S800***下降,比其他飞机还不稳。

多轴下降不稳是通病,我觉得可能是动力下降到不足以调整好平衡的程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倾角多轴拉力会降低,毕竟是N个电机的合力向上托起多轴。而水平安装电机的多轴拉力等于N个电机拉力的和。 ...

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感觉吧,我们做了个很大的无反角六轴。

和反角的比较起来,他修正值需要很大。

s800的效率本来就不高,但我老觉得它航拍时的高质量一大半是云台带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带上反角下降时会更稳?

应该是吧!我也不是很懂,
还得请您多指教

网友:
我的柳六轴下降过程中,晃的厉害,上升和悬停时候都很稳。不知道为啥,郁闷啊。

网友:
貌似以前就有朋友探讨过这个问题,那是S800刚上市的时候,s800的倾角好象是12度?记不太清楚了?我以为更加实用的想法是这样设计,在镜头水平的时候不至于螺旋桨入画穿帮!哈哈也算是一条优势吧,另外我分析认为在飞直线航线的时候应该有一定的优势.

网友(2014-04-23):
电机内倾后产生的升力有所减小,水平分力相互抵消,这部分力应该是作无用功,白白浪费掉了。从使用效率上来说,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办法……

但是,如果电机有一个内倾角,当多轴遇到扰动突然变得不水平的时候,这时就算飞控不作出反映,低端电机的拉力都会比高端的大,于是就产生了一个恢复力矩让多轴飞行器自动变水平,也就是自动增稳……

不过,在一个强大的飞控面前,这种小儿科算个毛!比这个复杂的动作多了去,飞控都能处理得稳稳当当的……

所以,我还是觉得这不是一个好办法……

难道,是有内倾的多轴飞行器所用的飞控不够强大?

让人有点凌乱……

网友(2014-07-07):
引用 网友D:
个人感觉吧,我们做了个很大的无反角六轴。

和反角的比较起来,他修正值需要很大。

支持用事实说话,反对纸上谈兵误导模友。支持你

网友F:
经过实践本人得出愚见,1是在GPS定点受外力飘移时,上反角结构更容易fast而不必大幅度摇摆机身的恢复原位,2是在小幅度行进时减小掉的现象。当然,动力是有一定损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经过实践本人得出愚见,1是在GPS定点受外力飘移时,上反角结构更容易fast而不必大幅度摇摆机身的恢复原位, ...

还有失去更多的反扭力,操作感变得更加迟钝。总之,有上反角的多轴适合大负载的低速航拍,需要灵活***移动的话,水平布局更合适。

网友:
多轴上反角不就是固定翼上反角原理吗?稳定较高欠灵活,早期航模直升机也有上反角旋翼,现今科技进步,舵镙稳定性更高,不用走回头路了,航拍的没电子云台,什么上反角而低重心也是浮云

网友:
个人感觉很多人认为的上反角会损失很多动力是不对的,因为当上反角为10°时竖直分力为F*cos10°=0.984F几乎等于F了所以上反角所带来的动力损失几乎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大家受力分析一下,,,翻翻三角函数,上反角倾斜一定角度时和没上反角倾斜同样角度时产生的水平分力(也就是所谓的抗风性)是不能比的,后者永远比前者大,,,关于前面几楼说的高速下降气锥效应确实是有据可查的,带上反角的好处在于,1,飞机倾斜不大的角度可以有比平面的有更大的机动性(尤其是高速升降)2,不容易拍到机臂3,重心下移,所以说上反角更适合摄影器材,自己玩的话别牺牲动力了,想稳定把重心放低吧(确保飞控加速度传感器靠近重心),上反角不适合所有人的。
以上为本人演算结果,不对请指正

网友:
笑看f550到s800到s1000,重心一个比一个低,s1000云台都要蹭地了,大家仔细想想上反角好用还是低重心好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