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浙江兰溪C620L车床。走刀箱怎么卸下来

楼主(2014-02-03):
请教。这样的进刀箱怎么和床体分离,进刀箱内部有没有什么部件连接主轴箱,不明白请教下
红色部分是进刀箱有一组齿轮在进刀箱上面,绿色的是4个内六角的螺丝。是不是把这个螺丝卸下来就可以了,可以把进刀箱从床体上分离了,但是不知道进刀箱内部会不会有东西连接到主轴箱,那样很麻烦
这个就是和进刀箱连接的齿轮组,在进刀箱上面的,我看过了,进刀箱的动力,。是从主轴箱传到这个齿轮组上的。不知道到底这样的620机床进刀箱怎么卸下来  没有过这样的经验

楼主:
怎么会挂张图片呢补上来
请教。这样的进刀箱怎么和床体分离,进刀箱内部有没有什么部件连接主轴箱,不明白请教下
红色部分是进刀箱有一组齿轮在进刀箱上面,绿色的是4个内六角的螺丝。是不是把这个螺丝卸下来就可以了,可以把进刀箱从床体上分离了,但是不知道进刀箱内部会不会有东西连接到主轴箱,那样很麻烦

这个就是和进刀箱连接的齿轮组,在进刀箱上面的,我看过了,进刀箱的动力,。是从主轴箱传到这个齿轮组上的。不知道到底这样的620机床进刀箱怎么卸下来  没有过这样的经验

网友A:
卸下这四个螺丝,在箱体上还有两个稳钉把稳钉拆下就能打开。不知道楼主为什么要拆开?安装时箱体外壳上的拨叉要安装好。

网友A:
进给箱左侧的齿轮也要拆除,进给箱右侧光杠和丝杠连接处的稳钉也要拆除。小心进给箱突然掉下来,进给箱很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给箱左侧的齿轮也要拆除,进给箱右侧光杠和丝杠连接处的稳钉也要拆除。小心进给箱突然掉下来,进给箱很重 ...

丝杠光杆都卸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卸下这四个螺丝,在箱体上还有两个稳钉把稳钉拆下就能打开。不知道楼主为什么要拆开?安装时箱体外壳上的拨 ...

我是要把给进箱从床体上分离下来  减轻床体的重量。,这样好移动床体到库房里面。在维修下给进箱不知道里面有没有问题,检修吧  呵呵

楼主:
进刀箱是不是和主轴箱里面没有连接的地方?只是***的齿轮啊?谁知道啊

网友B:
最哈 不要拆啊 拆了安装麻烦 转换拨叉 ,错位了 很麻烦

网友C:
如果不熟悉不要动,拆解很方便不过安装够你喝一壶的,最好不要拆,没有问题的话,换换机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哈 不要拆啊 拆了安装麻烦 转换拨叉 ,错位了 很麻烦

我拆下来了。走刀箱是独立的箱体。里面没有动明天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熟悉不要动,拆解很方便不过安装够你喝一壶的,最好不要拆,没有问题的话,换换机油就行了。

不用换机油,根本就没有。只是使用时临时滴入的。

网友:
用氧割割(开个玩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要把给进箱从床体上分离下来  减轻床体的重量。,这样好移动床体到库房里面。在维修下给进箱不知道里 ...

这个车床重量不超过三吨,没有叉车就用滚杠。用千斤顶或者使用撬棍待床身离开地面放入滚杠,移动时做好使用捯链。我自己一个人移动过C620三米的。还爬升45cm的台阶。移动距离15米,记住安全第一。

网友:
高手啊 一个人搞定那么大的一个家伙

楼主(2015-01-27):
我去年夏天一个人把他移动到仓库了,秋天我妈妈又叫我从仓库里搬出来,愁死了我,搬的时候突然倒了,把空心墙都砸个窟窿。我自己又拿导链器拉起来,途中导链器  链子还断了幸好就我自己要不就出事情了,好不容易拉起来。用车拉出来的  一个人真弄不动 只能用车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