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艇右转时受螺旋桨影响转向过度怎么解决?

楼主(2014-02-03):
O艇右转时受螺旋桨影响转向过度怎么解决?

网友:
相信與螺旋槳沒關係,試在遙控器上設定減少舵片轉向角度,或外壓水板向上調整,原理在單體船狂熱/MONO MANIA 1/3(船姿調整及硬件安裝,並非指電船)有解釋。過度上調可能會令槳及龍骨在轉向時飛離水面。

网友:
在固定舵片轉動角度的情況下,改變外壓水板高度,能改變船的轉向半徑。

楼主:
leo_home发表于2014-02-03 23:05:27
相信與螺旋槳沒關係,試在遙控器上設定減少舵片轉向角度,或外壓水板向上調整,原理在單體船狂熱/MONO MANIA 1/3(船姿調整及硬件安裝,並非指電船)有解釋。過度上調可能會令槳及龍骨在轉向時飛離水面。
thinkyou~I'm try~

网友:
可以尝试换低螺距的桨

网友:
在控上把舵量调小点就好了,尺度自己掌握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thinkyou~I'm try~

应该是 I'm trying~

网友A:
引用 楼主:
thinkyou~I'm try~

前面那句呢? 是说 “想你”。。。吗?

网友:
船頭轉向時浮力不夠..或是方向舵轉動支點角度不對

网友B:
引用 楼主:
thinkyou~I'm try~

Have you tried about method?

楼主:
引用 网友B:
Have you tried about method?

还没有。快开学了,一直忙着做作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那句呢? 是说 “想你”。。。吗?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啦

楼主:
英语还有待提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没有。快开学了,一直忙着做作业~

開課啦!用心學習!有時間才好玩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開課啦!用心學習!有時間才好玩船吧!

好的~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后移右侧水刀,或者往后延伸水刀面积试试看

网友C(2015-03-19):
会不会是转向行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