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想玩固定翼fpv求教

楼主(2014-02-03):
小魔玩过电直现在在玩四轴,电直3D太难,四轴航拍感觉有点危险万一炸鸡说不定就闯祸了安全性不高,看了几个固定翼FPV感觉不错,想转玩固定翼。求教前辈给点建议推荐个性价比高点的本人有点外型控(希望外观漂亮点),希望控距在3--5公里(请教一般固定翼控距多少?是不是加增程器可以加大控距?),fpv套件一套,自动返航功能! 另外问下视频眼镜感觉如何?

网友A:
我以前也玩四轴,最后也是因为四轴不能满足我航程和飞行高度的需要而放弃了。FPV载机很多,比如翼龙,天行者,好小子,胖子等很多载机都不错。飞控选个U2就可以满足所有的要求。遥控加个功放或者433都可以轻松8公里。图传买个5.8G的1W就可以了。三叶发射配小平板天线10公里没问题。为了少走弯路,在个人经济条件好的情况下直接买AIO视频眼镜,我就是以前买了显示器才买的视频眼镜的,视频眼镜的效果是显示器无法比的。

网友B:
看看我的两个帖子,会有你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玩四轴,最后也是因为四轴不能满足我航程和飞行高度的需要而放弃了。FPV载机很多,比如翼龙,天行 ...

加433会和5.8g图传有干扰?我也是和你想的一样,打算直接入个视频眼镜,请问兄弟推荐个控呗,什么控比较性价比高点(玩固定翼),前辈哪里的啊?我是上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我的两个帖子,会有你的答案

老师好,看过你的帖子了,新人不懂得太多了,自己组装对我来说目前难度不是一点点啊!装不是问题关键是一些技术上和调试上的东西不懂得太多了!求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433会和5.8g图传有干扰?我也是和你想的一样,打算直接入个视频眼镜,请问兄弟推荐个控呗,什么控比较 ...

我用的是天7加2W功放。实际控制距离也有10公里了。看我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0664&extra=另外,433不会和5.8G图传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天7加2W功放。实际控制距离也有10公里了。看我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 ...

谢谢,魔兄:)

网友:
简直就是 同问!!正想涉及FPV相关知识,这贴就出现了。
帮顶之余还望高手们不吝赐教!!!!

网友:
学习使人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