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在家无聊,做了一个纸飞机

楼主(2014-02-03):
春节在家实在无聊,准备做个电动飞机去家附近江边广场陪女儿玩。

由于以前没有做这种机型的经验,所以首先用纸折了一架小飞机先算作原型机,用来验证空气动力参数和重心等。

按照此机比例放大4倍后,用KT板做材料,一根3mm碳纤杆加强,其余用纤维胶带加固,电机座用碳纤杆先搭出十字形架子,然后用AB胶粘合木头电机座,推力线调整好很重要。

为了减轻重量,舵机拉杆采用碳纤杆加钢丝的形式,舵角用银行卡自制,效果不错。电机用的小铃铛+5030,全油门电流6A,推力350g左右。
电调用的以前一山寨18A,接收机用的飞梦2.4G 4通微型,电池采用3s 850mah和1000mah两种。飞机不带电池重300g左右,翼展950mm,翼面积估计有38dm2,翼载荷10g不到肯定很飘。

爸爸和儿子合影

刚刚在楼下测试了一下重心还行,一会儿去看看推力线有问题没,希望首飞成功。

网友:
不错,做的非常漂亮。

网友:
不错 肯定好玩

网友:
好玩期待视频

网友:
正想个mini版的,这飞机重心也是3分之1吗?

楼主:
首飞成功~飞了5块电池。就是动力稍弱,速度不是很快,但是娱乐一下够了。

其实这个飞机成功飞行的关键有两点:1是重心,2是推力线
1、重心可以先用纸折一个一模一样的飞机来测试,正常滑翔的时候,重心在哪个位置。
2、推力线只需要跟机身中线重合并平行于翼面就行。

网友:
这个飞机很好飞的。不过楼主的电机配的有点问题,你用的是多大的电机多少KV的?
看我i的纸飞机
请移步: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8302

楼主:
其实也不是配电机有问题,我的设计思路是小电流低功耗,飘飘机。飞出的就是纸飞机的感觉,哈哈。只不过确实只有放松一下,娱乐性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