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怎么看舵机会中了没?

楼主(2014-02-03):
请问怎么看舵机会中了没有啊?
  欢迎拍砖

网友A:
受控的话,摇杆置中,另外还有舵机测试小机器十块八块一个加个UBEC或电调都可用,实际上机还有微调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受控的话,摇杆置中,另外还有舵机测试小机器十块八块一个加个UBEC或电调都可用,实际上机还有微调可用。

不懂

网友B:
把舵机插到接收机方向(副翼,升降也行)通道,开机对码后舵机就回中了,不要插入起落架等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舵机插到接收机方向(副翼,升降也行)通道,开机对码后舵机就回中了,不要插入起落架等通道。

对什么码啊?

网友B:
你是用什么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用什么遥控器?

D10的

网友B:
D10和接收机连通了吗(对码.对频)?也就是接收机工作了吗?舵机可以动了吗?

网友:
通电就回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0和接收机连通了吗(对码.对频)?也就是接收机工作了吗?舵机可以动了吗?

对好频了,把舵机连上接收机上舵机可以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好频了,把舵机连上接收机上舵机可以动

那么通电后把遥控器的方向,升降,副翼摇杆回中,这时这三个舵机就是回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通电后把遥控器的方向,升降,副翼摇杆回中,这时这三个舵机就是回中了。

哦多谢指导丿

网友:
明白就好,授之以鱼手留余香,哈哈。

网友:
简单明确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