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刷机后,能否使用12通接收?

楼主(2014-02-03):
如题~ 本人这几天刷好了控,在控上都设置好了~ 就是有些小迷惑:1,控上最多可设置的通道为12通,我也设置了12个通道的开关,那能否用12通接收机?
                                                                                           2,进入高级模式设置好混控之后,很多时候我想切换为普通模式都说要“重置”,但是一重置我前面的设置就都没有了,而且不重置还对不上频。
                                                                                           3,混控里面有个混控的段式 叫做,“多段式”,下面的混控有1~8个编号,  这个混控用处是什么?
                                                                                           4,固定ID代码,只能用控给我分配好的那个ID,如若我要改那个ID,则固定ID代码失败(也就是说,根本就没固定上),这个怎破?
                                                                                           5,修改模型参数后,若要切换模型,如果不先关机,直接切换的话,则之前做的修改无效。
                                                                                           6,陀螺仪感度通道必须使用3段开关,如果我定义为某个两段开关的话,切换成普通模式时就需要重置,重置后之前的修改全部无效,也就是说陀螺仪感度通道必须使用3段开关?

另外说一下这个东西的好处吧,最多支持13点曲线设定,每一个通道都可以设置曲线,各个通道和旋钮都可以自定义(但是陀螺仪感度通道必须使用3段开关)
要是能用12通接收的话,这个应该也算刷机后的亮点吧 呵呵~~

本人刷的是V4.0.1固件  到发帖为止最新的那个

网友A:
可以用12通接收,但是否能全部启用12通道则未测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12通接收,但是否能全部启用12通道则未测试过

聪少大大,此话怎讲呢?既然能使用12通接收了,但却为何不能确定12通每一个通道都能使用呢?

网友B:
话说D10手感如何?小弟正在考虑入手新控,现在的天9虽然超级稳定,但是手感真心渣到爆。

网友:
D12也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D10手感如何?小弟正在考虑入手新控,现在的天9虽然超级稳定,但是手感真心渣到爆。

问我你算是问对了~ 本人天9超级版和D10均用过~ 天9大概有两斤重,而且 手感比较硬;d10我用了大半年了,感觉比天9好些,用着感觉比天9顺滑一些。 唯一觉得不好的就是,我的d10中间因为电位器问题返厂过一次(被寝室里的二逼室友拿遥控器弹着玩弄坏的),另外,刷机之后感觉 真是非常不错,天9能刷机嘛? 哈哈  d12当然就比d10更好了 不过没必要啊  性价比划不来
当然了,以上纯属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我你算是问对了~ 本人天9超级版和D10均用过~ 天9大概有两斤重,而且 手感比较硬;d10我用了大半年了, ...

玩多轴用的,,,D10刷机之后稳定性如何,毕竟天上飞着将近十万大洋的东西……14SG目前也在用,但是真心受不了鸟语控。

网友C:
就像4通的控,可以用6通的接收机,但依然只是输出4个通道的信号。5和6两通没有输出(受控)!能不能全部受控,只有你自己各个通道都测试一偏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多轴用的,,,D10刷机之后稳定性如何,毕竟天上飞着将近十万大洋的东西……14SG目前也在用,但是真心 ...

哈哈  今天用它飞了半天模拟机 没啥问题~
改天入一台v911,改个高频头,飞个几百起落没问题之后给我的480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像4通的控,可以用6通的接收机,但依然只是输出4个通道的信号。5和6两通没有输出(受控)!能不 ...

说来奇怪~  我两个1002接收,有一个的9和10通道无输出,另外一个却有输出~~~  以前一直没注意到有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多轴用的,,,D10刷机之后稳定性如何,毕竟天上飞着将近十万大洋的东西……14SG目前也在用,但是真心 ...

......10w大洋的~ 那你还是14sg吧~  我刷这个就是玩一玩的~  你刷了去飞10W的飞机  还是算了算了吧

网友:
我也刷的这个版本,不会用,我又刷回原厂了。原厂的现在都还不会用

网友D:
D10需要自己琢磨!很有味道。
说她万能不止是应付多种接收机,更重要的是她能自我定义各个通道、混空多个通道,我用的是3.2.5的版本
至于刷4.XX版本我还没有跟上
不知道新版本是否加进了AUX4、AUX5的微调
希望知道的兄弟给指明!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D10需要自己琢磨!很有味道。
说她万能不止是应付多种接收机,更重要的是她能自我定义各个通道、混空多个 ...

进入混空里面的通道设置,每一个通道的名称都可以点击进入,都有微调选项~~
但是我试了试 那个微调项目貌似没用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进入混空里面的通道设置,每一个通道的名称都可以点击进入,都有微调选项~~
但是我试了试 那个微调项 ...

我说的是这两个
AUX4、5都能用但是红圈里的微调貌似还没启用!
不知新版本如何!记得告诉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是这两个
AUX4、5都能用但是红圈里的微调貌似还没启用!
不知新版本如何!记得告诉我

没有这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D:
D10需要自己琢磨!很有味道。
说她万能不止是应付多种接收机,更重要的是她能自我定义各个通道、混空多个 ...

请教:我发现 控上的那个图片是可以修改的,但是我照着原图片自己放进去了一个图片 遥控器显示图片区域一片黑~  求教设置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12通接收,但是否能全部启用12通道则未测试过

请教大大:我发现 控上的那个图片是可以修改的,但是我照着原图片自己放进去了一个图片 遥控器显示图片区域一片黑~  求教设置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大大:我发现 控上的那个图片是可以修改的,但是我照着原图片自己放进去了一个图片 遥控器显示图片区 ...

你的图片的像素是多少?太大了可不行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话说D10手感如何?小弟正在考虑入手新控,现在的天9虽然超级稳定,但是手感真心渣到爆。

四轴承哦 我用起来 很细腻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四轴承哦 我用起来 很细腻

天九已然换轴承摇杆了,哈哈哈!俺的天九还能再战20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九已然换轴承摇杆了,哈哈哈!俺的天九还能再战20年!

丢

网友(2014-09-10):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12通接收,但是否能全部启用12通道则未测试过

白色d10能不能刷第三方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