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450长航时配置!

楼主(2014-02-03):
想做个长航时的450FPV用,希望高手们给提提意见!不要光有理论计算的,希望有实际经验的!谢谢。我的要求是:航线飞行在25分钟左右,3s 4s都可以,要带着狗3+和飞越狗台或者狗思,带着V2+GPS!
我对下面这个机架挺有感觉,不知道是否好用,机架168克,脚架自己想办法加个支撑就行。(图片涉嫌广告予以删除,斑竹留)

网友:
满载还要25分钟  不可能

网友A:
皇家摩卡发表于2014-02-03 16:08:46

完全可以做到跟精灵差不多的重量,航时20分钟以上应该没问题。
我目前从网上找到的重量如下:
机架:168,脚架就找点轻质的材料支撑,加脚架算180克
电池:3s 5000 25c  400克
飞控加GPS:100克
电机:2212,55克x4=220
电调:20克X4=80克
云台加狗:300克
图传发射机:30克
就这些,理论重量1300克。
而精灵2带狗思和狗的起飞重量是1250--1300克之间,飞20分钟应该没问题。
你自己的想好了 还问啥  能飞25分钟再说

网友:
这个四轴架子我也考虑过,确实很轻,不过,加轻量化脚架的话要260克以上了。。。。
四轴这个个东西,1000m内随便拍拍就好了,要不很累的。你还想20分钟,先看看自己的精力吧。
固定翼加狗台的话,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成本低,场地要求高。***穿越的不二之选。。。

网友B:
动力选择4822或者4110 带4s 1w电池随便飞半个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力选择4822或者4110 带4s 1w电池随便飞半个小时

轴距450用不了那么大的电机和桨吧

网友C:
F450轴距上不去 上不了大桨。。。续航时间就上不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F450轴距上不去 上不了大桨。。。续航时间就上不去的。

我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航时接近精灵2就行,但是我不是很喜欢精灵呵呵,所以想自己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的想好了 还问啥  能飞25分钟再说

这家伙有点意思, 自己都那么肯定的知道还问.    新年表演明知故问?

网友:
我最近在设计2212电机的四轴机架,打算控制在250g左右,轴距500

网友:
450 用到12寸桨 还是可以的

网友:
固定在小轴距的情况下,基本上有效增加航时的办法就是跟起飞重量较劲。
楼主固定了是轴距450,并且是全负载,相应的电机和浆也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20分钟以上的航时稍微有点难度。
建议楼主可以考虑2216的电机配10寸浆。

网友:
什么机架可以那么轻。。 还要保证机架坚固

网友:
450就别想长航时了

网友:
NeoLu发表于2014-02-03 16:53:03

这家伙有点意思, 自己都那么肯定的知道还问.    新年表演明知故问?
但肯定飞不了25分钟

网友:
楼主加油祝早日成功

网友:
如果拍不带GO 和GO斯  仅仅是多轴和FPV设备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配置 可以做到。 但是带GO  就不好说了。

网友D(2014-03-16):
本人2216 1047 1147桨~3s5000 平均15-17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