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年飞野马,空投降落伞

楼主(2014-02-03):
FMS 1.7米红色机尾涂装 大P51

网友:
红色机尾!帅气!要是加上音响更爽了,或者换成汽油机...那就得是木质的了

网友:
太漂亮了 我的最爱呀

网友:
很不错哦,空投的是什么?

网友:
果然很精致!楼主起飞降落都很像真!低空通场敢再低点吗?

网友:
老马马年飞大野马

网友:
太漂亮了  这个P51涂装我很喜欢 飞得也很向真  顶你楼主

网友:
楼主的飞场很爽啊  可以很漂亮的慢慢降高度 我这跑道很短 还有树 越过树就得马上降高度 落地

网友:
飞机好、技术好、拍的好

网友:
新手祝贺了

网友:
飞的漂亮 降的漂亮

网友:
鸡鸡漂亮!只可惜伞兵壮烈了。我曾经拿C47投过,一次4个伞兵,很爽

网友:
飞的好,顶一个

网友:
通场声音很爽

网友(2014-03-10):
马校长这又是在哪里飞的啦

网友A:
楼主,你的电动收放起落架的根部晃不啊? 我的那个晃的,有点趴。拆不动,底部的小内6已经拧紧了,但是根部是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电动收放起落架的根部晃不啊? 我的那个晃的,有点趴。拆不动,底部的小内6已经拧紧了,但是根部 ...

电动蜗杆收放根部晃动这是硬伤,引起的原因大致有:一 使用时间长了,二 数次重降,三 经常在不平整的场地滑跑.那是蜗杆里面的那个动作滑块和收放杆安装座之间有间隙了,只要晃动不大原则上对平常的滑跑影响不大,修是没法修的,只有整个蜗杆座都换掉.所以飞像真机一定要在平整的地面起降,并且降落尽量轻柔.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动蜗杆收放根部晃动这是硬伤,引起的原因大致有:一 使用时间长了,二 数次重降,三 经常在不平整的场地 ...

谢谢大神回复,我就觉得晃的很,可能我降的重,哎,还是那种简易的蜗杆好,只是epo机上不稳,要得轻木的。

网友(2015-11-12):
这飞机好飞不

网友(2016-02-15):
好技术,我就怕路两边的路灯杆

网友:
我师傅又买了个p51

网友:
不错啊   还是固定翼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