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耐摔 又支持dsm2的小直机有哪些?

楼主(2014-02-03):
朋友看我飞了之后 很有兴趣想飞
我建议他先从耐摔的小直机开始练方向感 但小直机我不熟 请问那些是支持dsm2的控 又很耐摔的六通道小直机?

网友A:
支持dsm2的反倒不便宜,如地平线的。为什么一定要支持dsm2的?要华**的D10刷机后,加高频头90%的小机通吃。

网友B:
d10刷机吧~ 刷了之后就可以玩DSM2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d10刷机吧~ 刷了之后就可以玩DSM2了
+1

网友:
都没回答到点子上,我也很想知道都有哪些小直机是用的DSM2制式。目前用的D7E.

网友C:
只有地平线的机,但价格不菲

网友D:
还有亚拓150

网友E:
先入国产小6通套机,性价比高

网友F:
mcpx,mcpx bl,ncpx,130x,回答完毕

网友G:
现在飞450,我都不好意思说是大机,三轴设定和教程中,貌似500一下都算小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