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S800 EVO 布线

楼主(2014-02-03):
想問問, 大家如何為DJI S800 EVO 中心架佈線的呢?
我有幾個問題.
1. A2的天線不知靠在哪裡比較好. (不能裝在腳架上, 又不想安裝在機臂上. 所以暫時黏在中心機架的上面, 請看照片)

2. GPS 天線, 看說明書, 說要盡量跟機身平衡. 但是, 我安裝後, 不知怎的, 就是有點斜了. 為什麼呢? 這樣還可以嗎? 請看照片

3. 動力電池的XT60不好插拔, 我換了插頭, 是否可以呢? (因為我準備是兩塊5200MAH並聯, 所以加了 T型插頭. 請看照片)

4. 指示燈掛在後方, 可以嗎? (請看照片)

5. A2的IMU 如果放在中心架上 (而非減震架上), 真的會不夠穩定嗎?

A2的天線裝在中心架上面 002

A2的天線裝在中心架上面 002

A2的天線裝在中心架上面 001

A2的天線裝在中心架上面 001

看照片, 就是GPS的水平有點往右傾斜, 是否正常? 可以飛行嗎?

看照片, 就是GPS的水平有點往右傾斜, 是否正常? 可以飛行嗎?

動力電池的電源線, 把XT60插, 改成這個插頭

動力電池的電源線, 把XT60插, 改成這個插頭

T型插, 準備並聯

T型插, 準備並聯

指示燈掛後方, 可以吧?

指示燈掛後方, 可以吧?

网友:
沙发没有板凳也不错

网友:
天线不妥哦

网友:
天线要向下,

网友A:
1、天线得朝下;
2、IMU最好不要乱动位置,给你设置的就是最佳位置;
3、GPS最好与IMU保持平衡和直线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天线得朝下;
2、IMU最好不要乱动位置,给你设置的就是最佳位置;
3、GPS最好与IMU保持平衡和直线水平 ...

你好.
謝謝指導.
請問你也是EVO版本嗎?

1. 天線得要朝下嗎? 這個我不懂. 說明書又沒寫清楚. 是因為怕被金屬遮掩, 還是什麼原因?
2. IMU, 說明書說, 可以安裝在減震架, 或者在中心版上. 我選了中心版. 不過聽說減震架上會更好. (雖然我不知原因)
3. 我的GPS是盡量保持水平, 但支架好像總是往內有少許少許斜的. 大家的都是不是這樣的? (如我的照片)

网友B:
IMU建议放减震套件上,主供电建议直接用AS150头,iosd位置最好放机头位置的托板,接收机天线摆放严重失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IMU建议放减震套件上,主供电建议直接用AS150头,iosd位置最好放机头位置的托板,接收机天线摆放严重失 ...

謝謝意見啊~
請問能說明說明原因嗎?
1. IMU放在減震套件上, 是否因為了避震? 但A2的IMU不是內部已經有減避了嗎?
2. IOSD放在機頭托板的原因是什麼?
3. 接收機天線, 擺放的原則到底是什麼? 現在的犯了什麼毛病?
4. 我現在的GPS 跟中心機架的水平, 相差了2或3度, 可以接收嗎? 不知怎的, 嚴格看, GPS的支架, 並不是完全垂直的.
請指點指點. 謝謝啊~

网友:
建議你將拼聯蕉插一公一娜,電也是一公一那

网友(2014-03-19):
完全可以 , 最早的S800就是将IMU安装在中心版呢, 至于GPS位置 ,只要与IMU保持足够垂直距离10CM以上(防止GPS与IMU干扰)
GPS的位置在调参中可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