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v911-2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2014-02-03):
买飞机的时候送的6节干电池没啥电了,老是飞着就断开连接直接摔机,就换了6节2700毫安时的充电电池,但是打开开关后老是滴滴狂叫屏幕狂闪,后来以为是充电电池原因就换了火车牌干电池,还是这样狂闪狂叫根本不能对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不知道是电池问题还是遥控器坏了啊?

楼主:
刚才又用以前送的那6节很差的干电池就可以飞,遥控器不狂闪狂叫,难道是电池的原因?好点的充电电池或者干电池就不能用么?

网友A:
911-2的遥控器是不能用这种高容量充电电池的,你这么用控没烧算不错的了,我的911-2一直都是用普通干电池玩的。

楼主:
我就是想买充电电池一步到位嘛,免得经常去买干电池也环保些,那有啥方法让控用充电电池么?新款的911控呢?

楼主:
玩儿飞行发表于2014-02-03 21:37:56
911-2的遥控器是不能用这种高容量充电电池的,你这么用控没烧算不错的了,我的911-2一直都是用普通干电池玩的。
我就是想买充电电池一步到位嘛,免得经常去买干电池也环保些,那有啥方法让控用充电电池么?新款的911控呢?

网友:
找一下1.6V的充电池。

楼主:
shanshuimoxing发表于2014-02-03 22:33:25
找一下1.6V的充电池。
5号充电电池都是1.2v的,我用火车牌1.5v碱性电池也是一样狂闪狂叫。

网友B:
上某宝上去看看吧1.6的有,另外也可以用三节磷酸铁锂+三个占位筒3.2V*3=9.6V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某宝上去看看吧1.6的有,另外也可以用三节磷酸铁锂+三个占位筒3.2V*3=9.6V试试。

感谢大大,能否私信个1.6v电池淘宝地址?我怕买来又不能用,我的2700毫安时电池加充电器都花了我接近100块。。。

网友:
1.6v 5号aa镍锌充电池

楼主:
shanshuimoxing发表于2014-02-04 00:46:10
1.6v 5号aa镍锌充电池
那容量有规定没?是不是不能买大容量的?

网友C:
我买的品胜2500mah,1•2v,用起来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品胜2500mah,1•2v,用起来很正常。

你是911的升级控还是老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911的升级控还是老控?

升级控。

楼主:
hyathins发表于2014-02-05 15:01:39

升级控。
我的是老控,准备寄给卖家检测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买了碱性,碳性,充电电池都不行,只有用他随机送的破电池才行,卧槽!电池都买了几十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911-2的遥控器是不能用这种高容量充电电池的,你这么用控没烧算不错的了,我的911-2一直都是用普通干电池玩 ...

求问我的911-2今天室外大风,3m高的地方落地,回家练悬停的时候发现脱控悬停时会时不时的抽搐,抽搐完就往左侧飞。(抽搐的状态就相当于极***的把遥控器右手那四个方向舵逆时针转)。锁尾也不紧了,尾巴有点抖。
换了火龙角的主齿和碳纤主轴,不抽了,但是还会不断侧飞,尾抖。
检查旋翼,发现转起来之后,平衡杆是在同一平面的,但是旋翼不是,有个旋翼高了0.2mm左右。

求问到底是哪里的问题。我刚买不到3天,以前玩过f3b(没学到5边航线),3通室内机玩了半年多。

网友(2014-03-05):
我的911_2升级控的,4节镍氢充电电池(低自放电的)可以用啊。
电池仓有点紧,安电池时需向电池的正极方向按一下,确保正极接确牢靠。

网友:
我飞911的时侯用1.25v1000ma6极电 显示电量不足但能用  可充电麻烦  改成2s平衡充3极一组3极一组  每次用华D10控内电池盒放6极电  空2极的位置  用2S充电头改  正焊在正极上中间线焊铜片  负极焊在夹子夹电池负端  太麻烦  后直接用7.4V800MA飞直机电池改进去  不但方便  控分量轻了  用起来时间比一版电池长4一5倍  1000MA C数20我巳改在其6极电的控内  多很好用   充满8.5V左右 愿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