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伙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4-02-03):
本机陀螺仪是GP790,锁尾是DS520,控是JR DSMJ7,现在就是有这么一个情况,向左打尾舵的时候,控的摇杆还没打到最左端呢,尾舵动作已经就是到了设定好的行程了,请问这正常吗?是不是要设定最后一项延迟什么的?

网友A:
如果机身不动,摇杆往左打尾舵就会一直动直到预设的行程。杆量决定尾舵动作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机身不动,摇杆往左打尾舵就会一直动直到预设的行程。杆量决定尾舵动作的速度。

机身没动,就是在调机的时候发现的这个问题

楼主:
就是摇杆动了不到二分之一,尾舵行程已经到顶了,

网友:
也没啥,能飞。想一致的话在控上调整尾舵机的行程量,缩小行程就行了

网友:
锁尾模式下,手动打舵,陀螺输出控制信号,如果机身没有转动陀螺检测不到机身的转动所以一直输出方向信号直到预设极限位

网友B:
这个太正常了,飞吧
如果不放心,飞之前打方向舵,两边有动作就行了,不回中的,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摇杆动了不到二分之一,尾舵行程已经到顶了,

那又怎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太正常了,飞吧
如果不放心,飞之前打方向舵,两边有动作就行了,不回中的,真的

OK!
大概是心理作用,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又怎么了?

哈哈,没事了,心理作用,有点追求完美,哈哈

网友C:
中立点不对,晚上找个尾旋翼设定物理角度的图给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立点不对,晚上找个尾旋翼设定物理角度的图给你看

等待中,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OK!
大概是心理作用,哈哈

陀螺仪为了维持尾部指向,会有它自己的操作方式,并不一定就是舵机角度与摇杆杆量对应。尾舵不回中的叫做锁尾模式,如果你改变陀螺仪感度,可以切换到传统非锁尾模式。非锁尾模式打舵就是舵机角度与杆量对应。但如果你仔细想想,就会知道锁尾模式实际上是更佳的控制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为了维持尾部指向,会有它自己的操作方式,并不一定就是舵机角度与摇杆杆量对应。尾舵不回中的叫做 ...

谢谢,终于弄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