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飞行视频有惊喜

楼主(2014-02-03):
中午飞行的视频、有点小果冻

DVR录制

傍晚在无人区放的空中飞行

第二次放较大的组合体(四轴上的摄像头录制)

DVR录制

用手机拍的(唯一的一个围观群众)
放烟花什么的都是在无人区

首次起飞预热后校准

第一块电池挂的是这种、空中飞行
摄像头无法跟踪到所以没发

第二块电池是这个多个烟花合体
重量是93g、地面上看起来效果还好
200多m空投下来刚刚好

网友A:
啊诺,想问一个问题你一般预热几分钟,在校准的

网友:
新手求大神你的配置,我打算最近上四轴,目前看上了DJI旗舰店的F450套装1799那个,新手入门选择这个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诺,想问一个问题你一般预热几分钟,在校准的

我的是预热(也就是一亮绿灯或者是进入状态我就开始校准)
一般是1-2分钟左右就红绿双闪(GPS模式)
校准后等绿灯双闪后就起飞了

网友:
hen很有意思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你只能配到
naza v2飞控+GPS一套2000元、
F4006 950KV电机4个255元

6000还不如直接精灵

网友C:
高空投烟花,牛!

网友A:
啊诺发表于2014-02-04 00:44:17

我的是预热(也就是一亮绿灯或者是进入状态我就开始校准)
一般是1-2分钟左右就红绿双闪(GPS模式)
校准后等绿灯双闪后就起飞了
我的v2不知道为什么要等10来分钟才能收上卫星,是不是我的飞控有问题了

网友:
帮阿诺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v2不知道为什么要等10来分钟才能收上卫星,是不是我的飞控有问题了

我的大概是2分钟左右、就能完全绿灯双闪
在室外、室内就基本上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00还不如直接精灵

呵呵、精灵不能加装其他设备、
当时也没有精灵2、当时精灵1都是4888
我是慢慢增加的、又不是一下拿那么多你现在可以直接上精灵就不用在这里问什么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空投烟花,牛!

呵呵、只有过年才这样玩

楼主:
谢谢顶帖,新年快乐

网友D:
又多了个用途!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多了个用途!不错,

呵呵、还有一个用途没放出来
那就是用来空投垃圾、或者送小礼物什么的

网友:
顶一个 比较hi

网友E:
啊诺发表于2014-02-04 00:47:18

现在你只能配到
naza v2飞控+GPS一套2000元、
F4006 950KV电机4个255元
高仿APC 1047桨7元/对
好盈天行者30A电调45元/个
HEI 4200mah 3S 30C电池245元
穷人OSD 236元
1W图传套装563元、
三叶草四叶草天线80元
HD19摄像头+舵机云台650元+99元+36元
大疆 F450机架200元
天地飞9通遥控器860元
爱图仕显示器599元
还有120元的DVR
共6100元左右
我发现你的OSD和图传都是第三方的,为什么当时不选择官方的啊,如果我用的是V2就打算用官方原厂的,反正现在我是决定用lite,最多上个图传和山狗,穷人OSD突然觉得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发现你的OSD和图传都是第三方的,为什么当时不选择官方的啊,如果我用的是V2就打算用官方原厂的,反正现 ...

因为我的是naza v1
如果要用管方的还要买个PMU还是什么模块来的
所以还是用穷人OSD

网友E:
啊诺发表于2014-02-05 16:08:50

因为我的是naza v1
如果要用管方的还要买个PMU还是什么模块来的
所以还是用穷人OSD
哦,V1你是升级成V2,是吗?用官方原厂的图传 OSD貌似一套下来要一两千,用第三方的的确可以省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V1你是升级成V2,是吗?用官方原厂的图传 OSD貌似一套下来要一两千,用第三方的的确可以省一点。
来 ...

V1升级了还是v1、只是支持更多种类的飞行
比如X8、什么的

网友E:
啊诺发表于2014-02-05 18:39:36

V1升级了还是v1、只是支持更多种类的飞行
比如X8、什么的
好吧,我才知道V1不能变成V2,还好没给别人说,不然就闹笑话了,你买的时候没有V2吗?这两个现在价格差不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吧,我才知道V1不能变成V2,还好没给别人说,不然就闹笑话了,你买的时候没有V2吗?这两个现在价格差不 ...

我当时买naza v1飞控的时候都还没有naza lite 和naza v2
当时的精灵1都是4888的价格

网友E:
啊诺发表于2014-02-05 19:30:13

我当时买naza v1飞控的时候都还没有naza lite 和naza v2
当时的精灵1都是4888的价格
楼主入魔好早啊,我是去年9月玩的电直,先玩的四通后玩的六通,发现六通有点难就基本放弃了,转移目标就看上四轴了,现在有点想买大疆1799那个,我觉得就算花1700组装,基本也就这样配置了,大疆的缺点就是配件贵,电机、电调、浆、都和别的不通用,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入魔好早啊,我是去年9月玩的电直,先玩的四通后玩的六通,发现六通有点难就基本放弃了,转移目标就看 ...

你加我的Q 671691391、大家一起交流

网友F:
请问osd的回家角度要怎么看啊?  还有红圈里面的参数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osd的回家角度要怎么看啊?  还有红圈里面的参数是什么意思啊?

055是起飞点与四轴形成的角度
箭头是回家方向、下面的-0是上升或者下降的速度
最下面的就是起飞点的水平距离

网友F:
引用 楼主:
055是起飞点与四轴形成的角度
箭头是回家方向、下面的-0是上升或者下降的速度
最下面的就是起飞点的水 ...

请问箭头就是四轴机头向前飞100米,箭头就指向下方吗?  四轴机头向前左方向飞,箭头就指向下右方吗?    请问055的意思是起飞点与四轴形成的角度.而不是起飞点与机头的角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箭头就是四轴机头向前飞100米,箭头就指向下方吗?  四轴机头向前左方向飞,箭头就指向下右方吗?    ...

是的、差不多是这样

网友F(2014-05-20):
请问啊诺,naza lite  推油门到百分之40-50是不是慢慢上升到定高吗? 今天下午我把新安装好的450 机架 , naza飞空 试飞, 无gps  。  姿态模式飞, 油门40左右就向上猛冲, 收油门下降一点,要么就是直接掉到地上。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你只能配到
naza v2飞控+GPS一套2000元、
F4006 950KV电机4个255元

LZ把小四轴发挥到极致啊。顺带求120元的DVR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啊诺,naza lite  推油门到百分之40-50是不是慢慢上升到定高吗? 今天下午我把新安装好的450 机架 , n ...

估计是你还没有校准好
还要做基础校准、高级校准
在调参软件工具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把小四轴发挥到极致啊。顺带求120元的DVR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8599989719
还是这个价没有变动

网友F:
引用 楼主:
估计是你还没有校准好
还要做基础校准、高级校准
在调参软件工具哪里

我的不带gps。 我做了遥控器校准, 电调油门行程校准。 请问要做imu水平校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不带gps。 我做了遥控器校准, 电调油门行程校准。 请问要做imu水平校准吗

要做、要不然无法起飞或者起飞不稳定
我有一个F450也是不带GPS的、我都做了
要不难起飞

网友F:
引用 楼主:
要做、要不然无法起飞或者起飞不稳定
我有一个F450也是不带GPS的、我都做了
要不难起飞

但是调参软件提示, imu正常,无需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但是调参软件提示, imu正常,无需校准。

那随你、反正我校准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估计是你还没有校准好
还要做基础校准、高级校准
在调参软件工具哪里

请问基本校准就是遥控器杆的校准吗?  高级校准就是gps 的校准吗?我没有配gps 应该不用高级校准吧?

网友:
什么小惊喜

楼主:
高空放烟花呗、难道你没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基本校准就是遥控器杆的校准吗?  高级校准就是gps 的校准吗?我没有配gps 应该不用高级校准吧?

不是的、基础校准是校准IMU的、高级校准也是
等于说基础校准和高级校准都是校准陀螺仪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的、基础校准是校准IMU的、高级校准也是
等于说基础校准和高级校准都是校准陀螺仪的

      请问只要校准工具选项里面的基础校准就可以了吗? 请问左边的导出参数, 和导入参数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H:
能飞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只要校准工具选项里面的基础校准就可以了吗? 请问左边的导出参数, 和导入参数是什么意思啊? ...

就是在工具里的基础校准还有高级校准就可以
导入导出就是把什么程序还是什么文件什么的装入飞控的陀螺仪里
应该是这个意思、反正我是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飞多久

以前是4200电池10分钟
6000电池15分钟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以前是4200电池10分钟
6000电池15分钟

加图传GPS全套设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加图传GPS全套设备吗

起飞重量6000mah 3S电池是1820g
什么都加

网友H:
引用 楼主:
起飞重量6000mah 3S电池是1820g
什么都加

什么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什么配置

naza v1飞控+GPS*1
F4006 950KV电机*4
大疆 F450机架*1
高仿APC 1047桨*2
好盈天行者30A电调*4
HEI 4200mah 3S 30C电池*1
穷人OSD *1
1W图传套装RC805接收机*1
三叶草四叶草天线*1
HD19摄像头+专用舵机云台*1
天地飞9通遥控器*1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在工具里的基础校准还有高级校准就可以
导入导出就是把什么程序还是什么文件什么的装入飞控的陀螺仪 ...

好的谢谢,请问工具选项只有基础校准啊。我没有看见高级校准啊?请问高级校准在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的谢谢,请问工具选项只有基础校准啊。我没有看见高级校准啊?请问高级校准在那里?

高级校准就在基础校准过来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设备不错!

一般般的设备

网友F:
引用 楼主:
高级校准就在基础校准过来一点点

过来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过来一点点????

基础校准

高级校准

网友:
哦,你的是v2,  我的是lite 怪不得没有高级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