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新春快乐,四轴新手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4-02-03):
我的四轴安装调试完毕,配置如下:
飞控:Naza lite +gps
机架:飞跃650
电机V2216 KV900
  :仿AP11
电池3S  2200mAh

操作时稍推油就上升,松一点就下降,一直不明白,怎样能悬停?先谢谢了

网友:
油门推到中间不就悬停了吗

网友A:
你什么控?设置三段开关了吗?GPS及姿态模式正常情况下中位悬停且上下留有余量,请确认不是在手动模式操作!

网友B:
难道不在定高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不在定高模式

你说的是apm吧,人家是naza。

网友:
用的GPS模式 或者姿态模式飞

网友:
lion2891发表于2014-02-04 00:59:03

你说的是apm吧,人家是naza。
不知道naza叫什么 用不起

网友:
油门推到50%就停住了…

网友:
把飞机飞到2米高、然后油门50%、还上下跑的话飞控返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什么控?设置三段开关了吗?GPS及姿态模式正常情况下中位悬停且上下留有余量,请确认不是在手动模式操作 ...

您好,控是14sg,三段开关已设置好了,是用姿态模式起飞的
十分的不理解:每个飞机的重量不同,为啥都是油门百分之五十悬停尼?

网友:
dui对呀 为什么都是50%呢

网友:
这是为什么呢?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控是14sg,三段开关已设置好了,是用姿态模式起飞的
十分的不理解:每个飞机的重量不同,为啥都是 ...

是飞控帮你适应了,, 它 记住了你机机的动力输出特性.... 所以帮你调好了,, 50% "油门杆" 懸停...

用APM的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