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路大侠指导!

楼主(2014-02-04):
搞多旋翼飞行已有一年多的时间,春节前刚入手了套云台,需要自己组装调试的,没入手前想想自己能利用春节的空闲时间慢慢组装和调试好云台(毕竟玩飞行器有段时间了 基本上都是自己一手一脚组和改装过来的 动手能力还可以 也好研究),可组装硬件容易,到调试环节就遇到问题了! 首先在云台控制板的问题上就头皮都要抓破了,感觉有关于狗二轴云台的组装和调试文章介绍特别少(没有很全面的) 给大家看看我入手的这款板感觉是不是特别不一样(图片涉嫌广告予以删除斑竹留)
了解很多资料才知道这是刷了德国固件V049的板子(我的天啊!全英文的软件不知道怎么搞),店家介绍说也能改刷俄罗斯的(大家比较常用的都是毛子的 主要是调参软件有中文的) 有高手朋友在么?帮帮我  怎么改刷俄罗斯的固件呢? 现在还属于春节大新年的  祝福航友们身体健康 合家幸福 飞行节节高!

楼主:
这是店家给的参考资料 (全是英文的 哎!
参考:
德版固件及GUI调参工具下载链接:
http://code.google.com/p/brushless-gimbal/downloads/list
德版固件及GUI调参工具如有需要请联系我们索取。

FT232R驱动下载:
http://www.ftdichip.com/Drivers/VCP.htm

楼主:
我们的2轴无刷云台控制器板(BGC),是在德国版(Martinez)硬件v3.1的基础上进行优化改良后推出的可以兼容德国固件与俄罗斯固件的全新设计。生产过程使用最新的机器贴片和高质量沉金PCB,搭配上配套的专用IMU连接线,让你不用焊接即可方便连接好整套系统。我们坚持采用全新原装IC,确保产品可靠性最优化,所以成本方面并不可能做到最低,不与同类产品直接比价,只比质量!

此款BGC拥有如下优点:
◇输入电源反接保护:结合俄版BGC的特点,我们取消了德版的保险丝鸡肋设计,我们在测试中发现输入电源反接会造成驱动芯片及稳压管烧毁,而且烧毁时的电流并不大,通常不超过2~3A,所以德版的4A保险丝并无实际意义,真正做到电源反接保护才最有效。采用的高品质MOSFET可以稳定输入5A左右电流,足够驱动较大的云台系统(通常Gopro云台的持续输入电流不超过0.5A左右)。
◇使用大容量滤波电容:某些其他的同类产品,包括俄版在内会使用黄色小容量钽电容作为滤波电容,但是这种使用场合,采用容量更大的大品牌贴片电解电容可以达到更加稳定的滤波效果,电调等大电流设备也是如此。
◇使用FT232R芯片:某些其他的同类产品,包括俄版在内会使用譬如CP2102的同类USB转TTL芯片,但是FT232R系列作为业界公认最稳定可靠的产品,成本虽最高但绝对值得选用。
◇完善的RC输入端口:与德版v3.1/AIO一样,我们提供Multi_Port/A0/A1/A2接口,采用2.54标准间距3排插针,方便使用标准连接线来接到任何标准接收机或者飞控上。当然使用俄版固件时,也同样可以直接控制俯仰,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免跳线。
◇小巧方便的IMU板:产品尺寸最小化以方便安装在相机平台上,同时拥有LDO稳压器和I2C电平转换器电路,与主控板一样采用成熟可靠的1.25-5位插座。某些其他同类产品并无专用连接线设计,连接不够稳固可靠的话可能会造成使用隐患,甚至我们还发现某些同类产品并无I2C电平转换功能,我们只想说成本并不是这样节约的。

虽然此款BGC可以兼容两种固件,我们也预刷了的德版049固件,但我们建议大家拿到后尽量使用更加成熟的俄版2.0破解固件。
▲我们不对BGC提供任何技术支持或者说明书,请对产品有一定了解之后再购买,谢谢!

连接线说明:
◇德版固件:
输入:A1是PITCH(俯仰)控制,A2是ROLL(横滚)控制
背面丝印“PITCH”的位置表示俯仰轴输出,“ROLL”的位置表示横滚轴输出
IMU板安装方向:底面(平面)朝上,x/-x轴指向云台前后方向,y/-y轴指向云台侧面
◇俄版固件:
输入:A0是PITCH(俯仰)控制,A1是ROLL(横滚)控制
背面丝印“PITCH”的位置表示俯仰轴输出,“ROLL”的位置表示横滚轴输出
IMU板安装方向:IC面朝上(平面朝下),y/-y轴指向云台前后方向,x/-x轴指向云台侧面

产品尺寸:
主控制板:50×50mm 固定孔距:45mm 孔径:3.1mm
IMU板:13×26mm

网友:
呵呵。。。。版主这次倒是手下留情了。。。

楼主:
德版该怎么改刷俄板固件呢? 难道这个问题有难度么?

网友A:
论坛有帖子说刷固件的你找找,你买时候就该买bgc3.1的板子,找他换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帖子说刷固件的你找找,你买时候就该买bgc3.1的板子,找他换吧试试

我搜索了没找到有贴子  该搜索什么呢? 我搜索了‘刷固件’‘德板’‘毛子’‘俄罗斯’等都没有   有知道的么?? 请给予指导下  谢谢! 真的没办法才考虑更换板子

楼主:
真的很奇怪卖家都有附属有“虽然此款BGC可以兼容两种固件,我们也预刷了的德版049固件,但我们建议大家拿到后尽量使用更加成熟的俄版2.0破解固件。
” 为什么不刷好给我们   现在基本都毛子固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搜索了没找到有贴子  该搜索什么呢? 我搜索了‘刷固件’‘德板’‘毛子’‘俄罗斯’等都没有   有知道 ...

http://code.google.com/p/brushless-gimbal/downloads/list  这是你现在的调参要的东西  ,170492629这个群可以找到刷俄国固件的文件 你问问吧 帖子我也找不到了

网友:
同样的问题,板子刷了德国版默认程序为德国V049 ,想刷为饿版的,怎么搞!

楼主:
楼上的兄弟 我搞定了刷成俄罗斯毛子板的了  需要的话Q我  指导你 381827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