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到一些木头,想作个牢固点的工作台,求方案

楼主(2014-02-04):
搞到一些5*15*80cm的木头,这些木头是那种仓库堆货用来垫在底下的的那种架子上拆下的,有10多根。手上工具不多,木工锯,手电钻。
怎么才能组张牢固点的工作台,不用榫接,用些五金件,可行吗,有现成的方案吗

网友:
凑凑热闹,,手头上木头和铝很多,,跟帖求答案。。

网友:
用那种粗7mm,长104mm左右的木螺钉搭接

网友:
顺求方案,单位很多进口设备过来的包装箱板材。

网友A:
晕,这方案?复杂的要看有无木匠水平,简单但牢固的方案其实简单的很,想想几何中三角形最牢就知道了,工作台脚用斜撑加固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这方案?复杂的要看有无木匠水平,简单但牢固的方案其实简单的很,想想几何中三角形最牢就知道了,工作 ...

用板子拼台面这个比较难,对我来说

网友:
我想工作台无外三个方面,脚,面,以及承受面及连接脚的框,先钉一个框,面是铺在框上的,牢、稳这主要是脚。

网友:
另看了你的尺寸及数量,我估计你做张工作台料可能不够,(15*80)*10根,只够拼成一张150*80的台面,4根用作脚,这里就要14根了,框还没算,斜撑也没算。除非你做台面更小的。用4根拼个80*80的框,台面铺6(根)*15=台面90长*80宽,再用4根做脚的话需14根,还剩余多少可做斜撑?至于料厚5CM,考虑你工具相对有限,还是不考虑开料了吧!

网友:
再,钉子是肯定要的,但即便你做90*80的台面,可能没更多料做斜撑。现成的五金件估计难有那么大可以代替的,真是料不够,可考虑购根扁铁锯成合适长度钻孔作斜撑。

网友B:
焊铁架子比较好,上面铺设这些木头

网友:
我想这是最简单的,若是料整齐的话,木工锯也不用,不过,斜撑会影响你台下空间的使用.我想这点说得够清楚了,就不用作图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铁架子比较好,上面铺设这些木头

不考虑成本是可以这样做.

网友C:
角铁一根120块吧,6米,成本不是很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角铁一根120块吧,6米,成本不是很高啊

做一张120*80*80的架子一根角铁不够,另:焊加工费没算其中。可能还需涉运输费用,油漆费用。

还不如买现成的

网友:
别信广告上的,那种桌子干活用差很多,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散架了,做工作台,省钱的办法是各拐角处多用三角木,电钻打孔,做沉孔,加垫片,用8MM内六角螺丝上起来,缺点是比较费时间,用螺丝较多。自已的人工不算钱的话合适。

网友:
这种高科技问题得找神游  神游的婉婷方桌宇宙第一

网友:
这个桌子是用薄木板拼的.

网友:
木工工作台不宜只用螺丝连接,主要受力的4个腿和横档做成方榫连接再用螺栓固定比较好,给个图,木坛里找的!专业点的

台面看需要做

简易的

文艺点的

厚实的(原作是木凳子,看着不错)

楼主:
谢谢以上众位朋友的意见和帮助

网友D:
喜欢这种的,可真心没这种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