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mini iosd 信息问题

楼主(2014-02-04):
Dji mini iosd 关于左下角信息显示问题,飞控是naza v2 通电后显示屏左下角只显示Att 然后开关拨到失控保护att变成GPS下面多了一个fs 请问这样如果是解锁起飞能自动返航吗 正常是不是显示ghome才正确?还有我姿态模式解锁起飞在星数大于6时是不是也可以记录返航降落点?

网友:
你是不是升级了固件,我的升级固件后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样 说明书上没写

网友:
已经试过,可以返航。

网友A:
我的四轴飞得看不见了(在市区),心里慌。打开GPS返航自己又飞回了。NAZA V2还是顶点用,只是GPS插口太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四轴飞得看不见了(在市区),心里慌。打开GPS返航自己又飞回了。NAZA V2还是顶点用,只是GPS插口太松 ...

请问·是不是姿态模式打返航行吗·还是一定要GPS模式下打返航才能返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