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拖板回差大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4-02-04):
求助大拖板回差大的解决方法?大家帮帮忙?

网友:
没可能,就算是新机出厂也有回差,大托板是齿轮传动的,回差消不了

网友:
    大拖板是换滚珠丝杠消除回差,不用齿条。

网友A:
加T型牙螺母,弹簧用最简单的弹簧消回差法,不知道可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T型牙螺母,弹簧用最简单的弹簧消回差法,不知道可行吗

弹簧消回差法不稳定,最好再做个螺母,调整两螺母间隙后固定一下

网友:
弹簧消回差法不稳定,最好再做个螺母,调整两螺母间隙后固定一下
弱弱问下:固定后,用久磨损又出间隙怎么办?又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