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新手想入DLG,alula怎么样

楼主(2014-02-04):
alula最近很流行,而且有epp的,应该比轻木耐摔吧
第一架dlg,没人指导

网友:
。。那个不能算DLG 想要便宜 就弄台十月的玩玩呗

网友A:
山坡机。扔不多高。。。。

网友:
DLG入门以后,必将是高价的玩具。不过这东西认真使用维护几乎不会炸鸡。
这个项目还是非常有魅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坡机。扔不多高。。。。

主要是耐摔,入门了再买好一点的

网友:
呃,怎么说呢....我也是新手,玩无动力滑翔,由于操控还没过关,基本最后5米都是插水式,但是由于场地的草够厚,除了些小刮痕,都没有大炸....如果周边有条件允许的场地,不如找一个草比较高的,缓冲性比较好的场地直接上正常规格的1.5MDLG....
虽然alula我也入了一台,不过装好到现在还没真正能侧摔起飞...估计再调整不好就沦为山坡鸟了....
祝早日爽飞....

网友:
有十月航空在。。。dlg也不贵啊。。。
随便买个先玩着呗。 比alula好很多。

耐摔神马的都是浮云, 找个大草坪玩,没问题的

网友:
alula  实际是飞山坡用的。
改成手投只是另辟蹊径,这样平原地区也可以甩着飞。
不做蒙皮的情况下因为机翼扭转强度的问题不能全力投掷。投掷高度20米留空时间大概20-40秒 ,飞行速度比较慢姿态也比较美。
胶带蒙皮后机翼强度提高了,可以全力投掷 高度27米。因为重量增加比较多飞行速度 、下沉速度都提高了,留空时间却并没有提高 。

楼主:
那我还是买十月的mini dlg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还是买十月的mini dlg吧

个人不推荐你入十月的那台dlg...因为那台机非常不耐炸,其次。随便出手30+的人(至少我第一次丢就30+了)那机就要快散架了。。。
不要看它视频那么high。。。真机不咋样的。。。
要玩dlg你要有个觉悟就是,机子不会便宜。
但是一般好好飞,一架机可以飞很久很久的。
国内有两个人做机机,价格大概1000-3000之间,实在不行你买台1米的,也好,千万别买轻木。。。轻木和辅材不是一种机。。。哈哈

网友:
对了还有一个方式。。。进群找附近的魔友,收二手辅材机。。。免去装机烦恼,练习动作,炸鸡还能自己修修补补。

网友:
嗯,同意楼上的....

网友(2014-03-15):
alula找感觉不错,可以入一个体验下手感,适合休闲飞,但是追求留空性能的话就算了

网友:
预算不多找毒贩买libelle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