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遥控器,目前在纠结了D7 天6 和天7求大神帮忙分析分析

楼主(2014-02-04):
   新手入魔,目前预算700元以内搞个固定翼, 准备弄个塞斯纳或者飘飘,遥控器选择那种比较好?模型是自己做还是买成品机?本人有一定动手能力,家里工具也比较全,求大神解答。

网友A:
700元以内只有天六

网友:
前辈的支持下,我入了d10加六通接收,我觉得入个好控比好机重要,如果是学生党没有钱的就天七吧性价比够应付固定翼,我比较推荐你入d10,手感各方面也是很好

网友:
天七+好小子

网友:
入门 天7+好小子 或者冲浪者

网友:
天7和酷小子或好小子都可以的

网友B:
d10你要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10你要吗

多少钱

网友:
天七+塞斯纳,反正我是这么练出来的,听别人说好小子比塞斯纳好飞,没试过,不敢妄下结论
天地飞在国产遥控里来说应该是顶尖的了吧,(现在换天九超级版了)没有出现失控等其他状况,很稳定,手感也不错
塞斯纳,个人感觉很好飞,第一次由于紧张还有手型(自创的,比较特殊,没有人能带,只能靠自己)的限制--秒炸,维修后,第二次就成功起飞降落。
不管你选择什么吧,多多练习模拟器。虽说实际飞行和模拟器有区别,但是不练模拟器是万万不行的,切记

网友:
323202315发表于2014-02-13 01:23:48

680
某宝全新的也就700不到

网友:
建议 天7 我入魔就是 用的 天7

网友:
新手新注册的帐号不能发帖,真麻烦,借热贴问一下:
我用美国手,可以用方向舵转向,也可以打副翼拉杆转向。
这两种转向方式各有什么特点?分别用在什么场合?那种方式使用率更高呢?

网友:
收二手天七或d7.200~300。先玩一米以下翼展的固定翼,便宜安全失控破坏力小。至于天六就算了,以后改飞直机不能用的,各种参数不能调整

网友:
上次在广州中华广场看到有两戴眼镜哥们在飞good boy 和八眼模型,赶紧跑回来上论坛注册个账号,从此走上航模路,我也准备入天地飞7了,我是新手

网友:
我也准备入天地飞7,国产的售后有保证

网友:
同求,看了还是感觉D10好

网友:
我推荐富斯9,其实只是8通.
便宜好使,一样可以刷神控.

网友:
天七+塞斯纳

不再往高端走,足够用了

网友D(2014-07-17):
我新手,想玩fpv《总花费5000左右吧,没打算过W》想先买个遥控一步到位!但现在遥控决定不了用哪个~天8,天9还是别的好纠结。哪个师傅给推荐下啊~新手不能发帖 郁闷

网友E:
引用 网友A:
700元以内只有天六
天9才760

网友F:
我也比较喜欢D10的款式·

网友G:
我用的富斯6,有液晶屏才200多,用着还不错吧

网友H:
同是新手入门。想想还是咬咬牙上天7了。我是天7加塞斯纳。准备入手

网友I(2014-08-16):
建议能力范围内买最好的控,国产控没用过所以没法给更多意见

网友J:
华科尔d10加 1002接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