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NC航拍——飞鸟眼中的洱海双廊

楼主(2014-02-04):
本视频是SNC在云台洱海拍摄的素材,采用了Gopro3+摄影机,蜻蜓3轴云台,输出分辨率是1080p/60fps.
欢迎观看!

网友A:
是蜻蜓1号三轴拍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蜻蜓1号三轴拍的吗

是的,用的蜻蜓1号3轴,摄像机是Gopro3+。

网友:
三轴表现就是不一样。

网友:
好看,大气

网友:
大理洱海拍的是吧!很不错!我也想有时间上大理去拍拍

网友:
清净的一片天地

网友:
很稳,很漂亮。。。控制水平的确要像你们多学习学习。。。

网友B:
我的蜻蜓1号,太让我失望了,不但摆头,果冻严重.飞着飞着就歪了,而且还会突然转向右边,不断的摆头,不断的乱转....简直无语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蜻蜓1号,太让我失望了,不但摆头,果冻严重.飞着飞着就歪了,而且还会突然转向右边,不断的摆头,不断的乱转 ...

摆头是因为你的机器的摆动幅度超过出了在跟随模式下的修正范围。
问你一个问题:拿在手上时它会自己摆吗?如果不会,就不是云台的问题。

果冻来源于机身的震动,有震动就会有果冻,这不是云台的质量问题。解决办法是:使用震动更小的电机和桨,同时也可以将云台减震球更换成更软的规格。震动大的机器用软球;震动小的机器用硬球。但减震球的搭配并不是解决果冻的根本之道,要彻底解决果冻,最好的办法就是治震动源。震机小的机器配硬球,拍摄出来的画面比震动大的机器配软球更加稳定。航拍应用,其实解决震动问题是个技术门槛,需要掌握原理,细心调校。这里还要更正很多玩家的一个错误认识——云台固件和参数调整可以克服果冻。这是不正确的,任何固件和参数的调整,对克服果冻都起不到明显的作用,还是那句老话:只要有震动就会有果冻(高端大气上档次的Z15云台在震动大的机器上也同样有果冻)。把飞机飞起来,小心的用手摸一下云台,感觉一下它有没有震动,如果有明显震动,果冻便会存在(只是大或小的区别)。如果摸上去感觉不到明显震动,那么恭喜你,果冻绝对不会有!
果冻是你的飞机震动太大,和云台没有关系的。

飞着飞着就歪了,是因为在通电自检时移动了机器,造成自检失败导致的。
只需按要求重新自检即可解决。

这款云台是3轴云台,有两种工作模式:跟随模式和锁定模式。

问:用跟随模式还是用锁定模式
答:
如果是单人操控,建议使用跟随模式,这样你可以用左手无名指来拨动遥控器的侧杆,方便你一边飞飞机,一边控制云台的俯仰动作,稍加练习就可以操控纯熟。如果你的接收机还有空闲通道,还可以把方向控制分配给该通道,这样可以手动修正方向指向正前方(由于物理结构的限定,云台并不一定会在完成初始后指向绝对正前方,或存在少许偏差,这是正常现象,不是质量问题,亲!这时需要您用方向控制通道来微调)。如果是双人操控模式,则两种模式都可以采用。但要注意,在锁定模式下,云台是速度控制方式,即杆量决定速度,此模式对云台手的控制技术要求较高,但操控纯熟后拍摄灵活性优于跟随模式。单人操控不建议使用锁定模式,会让你手忙脚乱的!

问:为什么在锁定模式下云台会往一个方向偏转
答:
在锁定模式下,云台处于“速度控制”模式,即:杆量决定运转速度,杆量越小,云台运转速度越慢,杆量越大,云台运转速度越快。当云台控制器检测到您的遥控器杆量不在中位时,它会认为您在打杆,于是它便运转起来了。解决办法是:调整遥控器相关摇杆、旋钮、拨杆的微调,当调整到中立点的位置时,云台便不会自己动了。

希望以上解答能帮到你。
如果还不能,请加我QQ,一对一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用的蜻蜓1号3轴,摄像机是Gopro3+。

哈哈节前不发了 这个云台真心不错

网友:
在大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摆头是因为你的机器的摆动幅度超过出了在跟随模式下的修正范围。
问你一个问题:拿在手上时它会自己摆吗 ...

你说这些我都知道,果冻我就不多说什么了,换换减震球试试,但我提个建议,蜻蜓1号也算是很不错的云台了,我觉得你们应该多配几种球,又花不了多少钱.其次,飞在空中突然转头这个情况,通电自检的时候从来都是静止在地面上的,拿在手上也不会转,飞到几十米就开始转头,并且横滚也会有一点歪,但是在地面上就是好的,飞到几十米高就这样,我可以确定通电自检的时候没有动它.我一直用的是跟随模式.横滚有一点歪是因为上次我说有点摆头,你们让我加大i值,我试着加大了一点,感觉不行,又调回来了,然后就出现歪的情况了,而且是飞到一定高度才出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摆头是因为你的机器的摆动幅度超过出了在跟随模式下的修正范围。
问你一个问题:拿在手上时它会自己摆吗 ...

学习了,也特别喜欢你的作品。

网友E:
我也喜欢   我想问的是  你的狗是用什么模式下拍摄     那个什么PU 什么的 模式 要开启吗  白平衡模式 一般调到哪个位置呢   我的黑狗3  拍出来的视频 没你这么好看    就像肉眼 看到一样  还是你做过后期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喜欢   我想问的是  你的狗是用什么模式下拍摄     那个什么PU 什么的 模式 要开启吗  白平衡模式 一般 ...

用的1080/60fps模式,非W。
其它的参数没动过。
画面是经过了后期调色处理的,所以看上去比原片更好看。
希望以上能解答你的疑问!

楼主:
嗯,我们在大理拍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也特别喜欢你的作品。

谢谢您的支持!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的1080/60fps模式,非W。
其它的参数没动过。
画面是经过了后期调色处理的,所以看上去比原片更好看 ...

嗯 谢谢  很有帮助 请问你是用什么软件做的视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 谢谢  很有帮助 请问你是用什么软件做的视频呢

用的VEGAS
编辑软件其实主流的几家都大同小异,主要看自己用哪款顺手熟悉。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的VEGAS
编辑软件其实主流的几家都大同小异,主要看自己用哪款顺手熟悉。

绘声绘影X6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绘声绘影X6好不好

没用过,不评价。
不好意思。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用过,不评价。
不好意思。

没关系  新年快乐   我一直有看你的 视频  不知道你QQ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关系  新年快乐   我一直有看你的 视频  不知道你QQ多少

拍摄可找1903966295
技术问题可找707776750

网友F:
你好,请问你用VEGAS编好了输出的是啥子格式这么清晰?

网友:
大气!!!有看头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请问你用VEGAS编好了输出的是啥子格式这么清晰?

MP4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请问你用VEGAS编好了输出的是啥子格式这么清晰?

用MP4输出,选较大的码流,上传youku后即使youku压缩,画质也降得不多。